请问各位前辈线切割是怎么算价格的啊?

楼主(2012-10-20):
如题!线切割是按小时算钱,还是按工件的复杂程度或是什么呢?大概的价格又是怎样呢?

网友:
我听说是按米算的 切一米多少钱 具体多少钱没有问过 肯定是比冲孔贵很多

网友:
各个地方的快、中、慢走丝计价方式不一样,割内孔还要算穿丝费,长度和厚度对价格影响很大。有按平方毫米、按平方厘米等,最好有量,不然要么不割,要么很贵

网友:
按平方毫米算。

网友:
一般一个平方毫米是4厘,还开票价,小件基本按件算,小孔按孔算,多数是5块一个小孔。这是小作坊的价格,如果是公司基本要翻倍,这是快丝的价,慢丝俺就不知道了

楼主:
额~貌似价格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