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串口烧写程序到新唐M0芯片里的APROM

楼主(2012-10-20):
有那位大神用过新唐公司的M051系列的芯片, 现在用的是新唐公司官方提供的板子,  LDROM用ICP烧进去了ISP固件。 之后想用串口烧写程序,可是在ISP软件里就是连接不上串口。

用这个HOTISO的软件也一直都是这样的0错误:串口COM1连接5S后超时!!!串口COM1被关闭。 知道原因的请指教。

网友:
烧写固件后要先启动ISP,然后复位M051,就会连上去了。这个过程和STC一样。

楼主:
我以已经把固件烧进去了。 就是使用ISP软件烧写程序的时候出问题啊, 你有用过新唐官方的板子吗  我现在想做的就是脱离仿真器  使用串口烧写程序啊。  你看我这样做对吗 就是在烧完ISP固件后  然后不用仿真器供电MCU,采用外置给MCU供电,然后芯片的TX,RX引出来用RS232协议烧写程序。 可是我按了复位在ISP软件里还是连接不上,一直显示等待,我是学生。才开始学M0,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2013-12-26):
你好我也是用的M051系列,串口用官方的例程调不出来,可否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