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开关电源管理芯片,占空比从0--100%可调

楼主(2012-10-20):
如题:求推荐一个开关电源管理芯片,占空比从0--100%可调(最少要40%--100%)
通过电位器来调整占空比。请各位大牛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最常见的是UC3843,3842

网友:
UC3843,3842

楼主(2012-12-30):
引用 网友A:
最常见的是UC3843,3842

谢谢!找到相关资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找到相关资料了!

具体来说,这类芯片不能达到100%,最多也就98%,或者99%

网友B:
绝大多数电源芯片的占空比都不能达到100.因为要保证一定的死区。
384X的PWM增益很大。靠调电位器不是很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来说,这类芯片不能达到100%,最多也就98%,或者99%

谢谢!那请问有什么方案能弥补这个不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大多数电源芯片的占空比都不能达到100.因为要保证一定的死区。
384X的PWM增益很大。靠调电位器不是很理想 ...

使用电位器只是一位好友的一个项目的需求,那请问用什么能改善这个不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电位器只是一位好友的一个项目的需求,那请问用什么能改善这个不足呢? ...

单片机或许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那请问有什么方案能弥补这个不足呢?

如果单纯的要PWM的效果,不如用三角波+比较器来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单纯的要PWM的效果,不如用三角波+比较器来实现。

那比较的方式确实可以0-100%占空比可调,问下脉冲在开关MOS管重载时候会怎么变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比较的方式确实可以0-100%占空比可调,问下脉冲在开关MOS管重载时候会怎么变化呢。 ...

这个没什么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