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有没有计划推出双路互相隔离的电源?主要用+ -供电的

楼主(2012-10-20):
我这主要用的电源都需要正负供电,一般用两个隔离输出串联来形成,
有没有推出这种电源的计划,若有必买啊。
不过需要的是线性电源输出,就是看不到噪声毛刺的那种(不去掉示波器表笔的地线来测量方式)。
或者这么说,纹波小于3mv,噪声也是小于3mv。

网友:
也有这样的需求,不过现在是通过公司某个电源板上面的,临时搭接的。

网友A:
3mv,能透露下现在用的啥模块吗

网友B:
我觉得做成主从联动就可以了,要两路就买两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3mv,能透露下现在用的啥模块吗

现在用的是agilent 3648A,标称应该是5mvpp,不过实测较小,当然5mv也满足要求,习惯性放余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做成主从联动就可以了,要两路就买两台。

其实两台也没什么大问题,能对付,作为临时方案。不过1台两个输出更符合要求,占地小,一个界面,一个控制通路。

网友C:
ag3468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ag3468多少米?

1万左右,具体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