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可以正常运行了,但是测出来的波形奇异,求大家帮...

楼主(2012-10-20):
仿的MK的电调,电机可以运行成功了,但是电流太小了,2A左右mos就发热,然后就坏了,我测了一下波形,这是单片机管脚的pwm输出,应该算是正常。但是到了mos输入管教,明显上升沿有延迟。最后测得的电机输入端的波形更是奇葩,总是有幅度好大的尖尖的脉冲。不知有人有遇到同样情况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个,一直顶到有人回!

网友A:
这个波形不正常,不知道是你示波器还是真的波形就这个样子啊?驱动能力太弱了。

网友B:
采用图腾柱驱动

网友C:
这个电调挺好做的啊,只要元器件是按清单上的来加工,没有焊错的话,一次就成功。主要是MOS ,市场上假货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波形不正常,不知道是你示波器还是真的波形就这个样子啊?驱动能力太弱了。 ...

不得不说示波器确实是个破示波器,踢了两脚才能用,不过我觉得这个波形应该就是实际的波形,感觉驱动电路好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图腾柱驱动

您说的是两个三极管一起?可以具体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调挺好做的啊,只要元器件是按清单上的来加工,没有焊错的话,一次就成功。主要是MOS ,市场上假货太 ...

恩,很快就做好了!但是电流目前手焊的可以4A,pcb2A,我觉得有点小了,而且这波形确实有点差。尤其是G极输入的波形感觉上升沿延迟太多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延迟!

楼主:
每天顶一次,生活更有乐趣!

楼主:
谢谢各位了,总算发现问题了,原来是我的示波器is a  bad  bad  示波器!

网友D:
你有加肖特基二极管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总算发现问题了,原来是我的示波器is a  bad  bad  示波器!

你的家伙闹罢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有加肖特基二极管吗

没有啊,mos不是自带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家伙闹罢工..

那示波器不是我的,是借的人家的,本来就是坏的,踢了两脚结果可以用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