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单片机,使用IAR编译和串口下载的同学们要注意配置字啊

楼主(2012-10-20):
因为买了风驰的开发板,使用库函数例程没有使用外部晶振(HSE)的例程,所以自己调试使用板载24M晶振作为HSE的程序。
程序一直死在while(SUCCESS!=CLK_ClockSwitchConfig(CLK_SWITCHMODE_AUTO,CLK_SOURCE_HSE,DISABLE,CLK_CURRENTCLOCKSTATE_ENABLE));处, 搞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在网上看到有人提出OptionByte的事,说实话也怪自己粗心。技术说明书中有两处提到:
随后使用FLASH_ProgramOptionByte(),修改OPT7。杯具了,貌似OptionByte的地址错误,整个Optionbyte都乱套了,最杯具的是BootLoader被关闭了,只能借助于ST_Link打开了。所以有买了一块STM8L_Discovery开发板(自带ST_Link)。等待两天快递后,终于打开了BootLoader,和flash 1 waitstate。程序终于调试成功了。所以给大家提醒一下,千万别忽视了Optionbyte。
1、使用IAR编译的时候,没有STVP一样提供OptionByte的选项,所以如果使用大于16MHz的HSE,一定要注意Flash要等待一个时钟周期。
2、也是教训,像学STM8一定别舍不得买st-link,否则会和我一样难受。~~~~(>_<)~~~~
下面上传使用24MHz的HSE,实现接在PD0上的LED以10Hz闪烁的例程。本例程以风驰的第七个例程TIM1为基础改动而成。

顺便提供一篇STM8S—EK开发板的Optionbyte烧写教程。attach://60775.pdf此文件来自本论坛。
BTW:也可以使用软件改写EEPROM的方式改写OptionByte,正在研究,稍后上传工程文件。

网友:
这位仁兄,您好!风驰开发板的例程也有配置选项字的例程,在BEEP的例程里面,用到BEEP功能的各位大神都知道必须要进行选项字的设置,对选项字设置通常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利用程序设置,见风驰例程BEEP的例程。第二种是利用ST-LINK在下载过程中进行设置,由于考虑到大家买ST-LINK的成本较高。风驰例程也是在用程来控制的。风驰的原本的例程是利用内部的16M是晶振,后来发现很多网友说想用外部24M的晶振,因此风驰现在对程序进行改版,由于工作量大,至今还没发布,下面公布一下风驰利用外部24M晶振的例程设置。只要大家利用风驰之前BEEP功能的例程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的。
#define Flash_wait_OptionAddr  0x480D
#define FLASHWAITSTATE  (uint8_t)(0x01)

void Set_Flash_wait_OptionByte(void)
{
  uint16_t Flash_wait_Option_status;/*记录访问flash等待状态,为了调使用的*/
  Flash_wait_Option_status=FLASH_ReadOptionByte(Flash_wait_OptionAddr);
  /*Flash_wait_Option_status是一个16位,bit15~8的高8为,是Flash_wait_OptionAddr
  地址的数据,其中bit15~9是保留的,因此是0,如果bit8是1,则表明访问flash要1一个周期的
  访问周期,bit7~0的数据是Flash_wait_OptionAddr+1地址数据,跟bit15~8的数据是相反的,
  在STM8里面,如果你使用外部时钟大于16M,小于24M的话,访问flash必须要配置Flash插入一个等待周期*/
  printf("\r\nWAITSATATE状态:0x%X\r\n",Flash_wait_Option_status);
if((Flash_wait_Option_status&0x0100)==FALSE)
   FLASH_ProgramOptionByte(Flash_wait_OptionAddr,FLASHWAITSTATE);
}
只要大家调用这个函数下载一次,之后就可以删掉这个函数了。直接可以初始化外部晶振了
CLK_ClockSwitchConfig(CLK_SWITCHMODE_AUTO, CLK_SOURCE_HSE, DISABLE, CLK_CURRENTCLOCKSTATE_DISABLE);
这样就可以使用24M的外部晶振了,当使用24MHz时钟尽管插入了一个等待周期,但要记得全部外设(除Flash以外)的时钟配置都是以24MHz为基准计算;
主函数
  CLK_ClockSwitchConfig(CLK_SWITCHMODE_AUTO, CLK_SOURCE_HSE, DISABLE, CLK_CURRENTCLOCKSTATE_DISABLE);

  /*!<Set High speed internal clock  */
   Uart_Init();
   enableInterrupts() ;
   printf("\r\n硬件平台为:%s\r\n","风驰 STM8 开发板");
   UART1_SendString("Serial Communication ---STM8 Development Board of FengChi Electron ",\
             sizeof("Serial Communication ---STM8 Development Board of FengChi Electron"));

   Delay(0xffff);
   UART1_SendByte('\n');
   Delay(0xffff);

   printf("\r\n时钟频率:%ld\r\n",CLK_GetClockFreq());
运行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打印出来的数据24000000

注:风驰正在编写新一版的教程例程,都是基于外部24M晶振。新一版的例程和教程必定让大家震惊的................................

网友A:
1、使用IAR编译的时候,没有STVP一样提供OptionByte的选项
LZ你说错了,IAR下载也可以进行OptionByte的选项 的设置,由于我现在手上没有ST-LINK,无法截图,在IAR中设置OptionByte的选项必须是在下载的过程中设置的,之前很多网友都问过我的,在风驰新的一版的教程会写出怎样在IAR进行OptionByte的选项字的设置,,前提是要有ST-LINK和目标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使用IAR编译的时候,没有STVP一样提供OptionByte的选项  LZ你说错了,IAR下载也可以进行OptionByte的选 ...

谢谢指点

网友A:
同时也上传了一个工程模板给大家参考

网友(2013-09-27):
引用 网友A:
同时也上传了一个工程模板给大家参考

我把这个例程的hex通过stjink烧到单片机后,屏幕一直是白屏,是不是还要烧选项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也上传了一个工程模板给大家参考

LCD_TOUCH  这个例程

网友(2015-12-17):
风驰哥,stlink下载要用到一个**.opc 文件,这个有没有参考模板啊,谢了

网友:
买个 STLINK 或者自己做个   就好了   谁还折腾串口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