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725摄像头采集,送给 ttl输入液晶屏,选fpga?

楼主(2012-10-21):
想用 FPGA采集OV7725摄像头信号,然后输送给 ttl输入液晶屏?选什么FPGA好?
我现在用altera的FPGA,
altera的 cyclone ii是不是要停产了,淘宝上看比cyclone iv也便宜不了多少,
//-------------------------------------------------------------------------------------------------------------------------------------------------
OV7725                            从fpga角度看,需要14个数字输入,5个数字输出;
液晶屏                              从fpga角度看,需要 27个数字输出;
还要加上一个 SDRAM芯片, 从fpga角度看,需要25个 数字输出(地址 控制等),16个双向输入输出(数据输入 输出),
还要留几个管脚做备用吧?
//-------------------------------------------------------------------------------------------------------------------------------------------------
大家 给推荐下 用altera的哪个 芯片 性价比 比较好?最好是QFP封装,BGA的封装自己搞起来比较难,
呵呵,请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这个只要选管脚够用的的就行了 ,基本cycloneIII的就可以了

楼主:
cycloneIII 是不是 比cyclone iv还要贵?

网友:
想用 FPGA采集OV7725摄像头信号,然后输送给 ttl输入液晶屏?选什么FPGA好?
我现在用altera的FPGA,
altera的 cyclone ii是不是要停产了,淘宝上看比cyclone iv也便宜不了多少,
//-------------------------------------------------------------------------------------------------------------------------------------------------
OV7725                            从fpga角度看,需要14个数字输入,5个数字输出;
液晶屏                              从fpga角度看,需要 27个数字输出;
还要加上一个 SDRAM芯片, 从fpga角度看,需要25个 数字输出(地址 控制等),16个双向输入输出(数据输入 输出),
还要留几个管脚做备用吧?
//-------------------------------------------------------------------------------------------------------------------------------------------------
大家 给推荐下 用altera的哪个 芯片 性价比 比较好?最好是QFP封装,BGA的封装自己搞起来比较难,
呵呵,请大家给点建议

???????????????????????????????????????????????????????
---------------------------------------------------------------------------------------------------------------------------------------------------------------------------------
什么样的TFT? 还用的着SDRAM?

楼主:
to wangguanfu
我用的是群创 AT050TN43 V[1].1 T1 Final-Spec(V01).1018液晶屏,
如果不用sdram直接送给液晶屏也可以?

网友:
我也打算用FPGA做这个,反正我就用cyclone ii  ,学习嘛。。。楼主是高手,还望多多赐教

楼主:
呵呵,高手,一般高吧,不是特别高,
我买了个开发板,看了些资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