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四轴新机架

楼主(2012-10-21):
近来用2mm炭纤维杆加工了个微型四轴机架,挺好飞的。180MAH的电池能飞5分钟左右。就是飞行参数还需要仔细调一下。
用2mm炭纤维杆十字交叉,用线缠绕,然后涂树脂,干后很接实。电机也是用布和树脂固定,很抗摔啊。

网友A:
手工碉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碉堡了……&

您好!您那个小四轴怎么样了,是不是都爽飞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您那个小四轴怎么样了,是不是都爽飞了啊。

我的早就做好了,不过试了一下,电机转速好像不一样,自转,一边偏,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早就做好了,不过试了一下,电机转速好像不一样,自转,一边偏,求教 ...

这个和电机有关, 7MM的空心杯电机好象有正反转之说,CW   CCW吧,现在换了电机就不自旋了。是不是顺时针自旋啊?

网友:
总觉得碳纤维 跟塑料似的   很脆弱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和电机有关, 7MM的空心杯电机好象有正反转之说,CW   CCW吧,现在换了电机就不自旋了。是不是顺时针 ...

是的,分cw和ccw  你换什么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分cw和ccw  你换什么电机了?

换电机了,不换没办法玩啊。买的网上那种带叶片19元一对的,这个好象都是CCW的,可以飞的很好。不自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电机了,不换没办法玩啊。买的网上那种带叶片19元一对的,这个好象都是CCW的,可以飞的很好。不自旋了 ...

我买的就是19一对的,但是还是自转,而且飞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就是19一对的,但是还是自转,而且飞不稳

加我QQ,咱们QQ聊吧。251087657

网友C:
大概多重啊 全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多重啊 全部

除电池外:重23克(含接收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除电池外:重23克(含接收机)。

能很快的向上飞行么(升力能大于23g很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很快的向上飞行么(升力能大于23g很多么)

加点油门就起飞,油门一大,就一下飞上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点油门就起飞,油门一大,就一下飞上天了。

电机速度控制用的什么?pw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很快的向上飞行么(升力能大于23g很多么)

这个电机应该和我的一样的,我测过的3.7v时升力19克,自重3克

楼主:
关于升力我没测过,我买的就是网上那种19元一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机应该和我的一样的,我测过的3.7v时升力19克,自重3克

这么高?? 19g  电流得多大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机应该和我的一样的,我测过的3.7v时升力19克,自重3克

对了,那你用什么控制速度,PWM还是运放和三极管组成的恒流源(三极管损耗大)

网友:
我也买过几对这样的电机.测了一下,达到17g升力时电流约1.1A!
而且,转几分钟就烫的利害,把热熔胶都化成液态了.
飞了几个回合,总共也就不超过1小时,电机轴就能上下移动超过1mm了,噪音也大的忍不了,基本挂了.

网友E:
LS说的是真的话 电机废得太快了 或者说超电流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那你用什么控制速度,PWM还是运放和三极管组成的恒流源(三极管损耗大) ...

PWM 控制MOS管,和图上一样的控制,就是我加了个5V 升压。还加了HMC5883.

楼主:
引用 网友E:
LS说的是真的话 电机废得太快了 或者说超电流使用

说的都是真的啊,我倒没注意电机温度,装上只管玩了,再玩的时候我注意一下温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PWM 控制MOS管,和图上一样的控制,就是我加了个5V 升压。还加了HMC5883.

为什么要升压到5V,而且升压电路一般驱动都不太强吧,四个电机4个升压电路么
还有三极管不行么?用mos浪费了吧
求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都是真的啊,我倒没注意电机温度,装上只管玩了,再玩的时候我注意一下温度。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0424521195
楼主看下这个帖子,3.8V时,负载电流420mA,推力13.6g左右,减速器还是挺重要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升压到5V,而且升压电路一般驱动都不太强吧,四个电机4个升压电路么
还有三极管不行么?用mos浪 ...

升压到5V给Atmega328 和接收机供电。电机供电没用升压。在PWM电路里,MOS管和IGBT管的开关特性比三极管要好(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