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代码从FLash移植到Ram中,有成功的没?给点提示

楼主(2012-10-21):
1.移植时CMD文件就是TI官方的CMD文件:DSP281x_Headers_nonBIOS.cmd,F2812.cmd

2.做了函数重新定位说明:#pragma CODE_SECTION(LED,"ramfuncs");
                                    #pragma CODE_SECTION(InitFlash,"ramfuncs");

3.主函数流程:InitSysCtrl();
                     InitGpio();
                     MemCopy();
                     InitFlash();
                     while(1);

问题是,下载之后,灯就灭了,然后就没什么反应了,无奈啊!

楼主:
木有人搞过吗?

楼主:
经过两天的奋斗,终于解决了!!

在楼主位给出的步骤上做出修改:
#pragma CODE_SECTION(InitFlash,"ramfuncs");这句话一定要放在sysCtrl.c文件中放在主函数所在的C文件不可以
这个问题活活折腾了我两天

另外,建议最好把
extern void InitFlash(void);
void MemCopy(Uint16 *SourceAddr, Uint16* SourceEndAddr, Uint16* DestAddr);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Start;
extern Uint16 RamfuncsLoadEnd;
extern Uint16 RamfuncsRunStart;
放在GlobalPrototypes.h中,这一点我没有试过,移到其他地方能不能成功,最好不要自找麻烦

上传自己用的测试工程代码以供参考

测试了一下,方波的周期:FLASH:51.2ms,移植之后:9.6ms
速度快了5倍

网友:
这个好,楼主能不能加一下QQ讨论,QQ:313706844

网友A(2013-06-06):
ti 有例子 应该可以照抄的

楼主人品不错,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 有例子 应该可以照抄的

楼主人品不错,赞一个

谢谢~~~~~

网友(2013-08-21):
学习,参考一下!

网友B:
应该没有这样的问题吧,不需要一定要放在sysCtrl.c文件中

网友C:
我也搬到FLASH里了,改了FLASH.CMD文件的.text的一点内容,然后添加了两个.asm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有这样的问题吧,不需要一定要放在sysCtrl.c文件中

我用上传的工程测试的,放在其他文件中,就不能成功,不知道是不是和其他参数设置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搬到FLASH里了,改了FLASH.CMD文件的.text的一点内容,然后添加了两个.asm文件就可以了 ...

是把Flash的代码搬到ROM里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把Flash的代码搬到ROM里面?

是把代码从RAM搬到FLASH里去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把代码从RAM搬到FLASH里去执行

你说的是把程序下载到FLASH

我的是把下载到FLASH的部分代码搬到RAM去运行,这样可以提高运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