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IO

楼主(2012-10-21):
如何实时访问 430单片机的IO口?
while(echo);
其中echo是P1.0的输入,请问如何做到实时访问?

网友:
所谓的实时都是指在一定时间内的实时性,比如实时性是3ms,或者是3uS做出响应。没有绝对的所谓实时。另外常说的实时操作系统的实时性,也是指响应时间是在一定时间内、且是可预测的。不存在绝对的实时。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意思,访问IO的电平变化吗?
可以使用中断操作,
楼上说的很对,没有绝对的实时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你可以在定时器的中断中访问IO 的状态,定时器的时间长度由你自己确定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