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可以产生正弦波吗?

楼主(2012-10-21):
要产生正弦波,可以用FPGA吗???

网友A:
当然是ke yi的

楼主:
怎么产生的呀,FPGA不是相当于逻辑器件吗,怎样实现正弦波的呀???

网友:
可以的,最简单的方法是将FPGA单个管脚接LPF,就可以将方波变成到正弦波了。
复杂一点可以用FPGA的一些管脚接到DAC上,DAC再接LPF后输出。虽然耗费管脚多,但这是比较标准的作法,可以实现DDS

网友B:
FPGA产生SPWM,然后通过低通滤波就可以。或者FPGA+DA也可以。

网友:
有两种方法:
1、FPGA按照时间步进输出正弦波各相位点幅值的对应数字量,后端用DAC将数字量转换为模拟量,再滤下波就可以了。
2、FPGA按照时间步进将正弦波各相位点幅值对应的数字量以脉冲宽度的形式输出(即PWM波形),再滤下波就可以了。

楼主:
但是也没有方波,还可以产生正弦波吗

网友C:
FPGA的管脚可以输出方波的,怎么会连方波都没有

楼主:
用STM32可以直接产生正弦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ke yi的

怎么实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GA的管脚可以输出方波的,怎么会连方波都没有

我还刚开始做,这个还不知道,那方波的频率可以调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刚开始做,这个还不知道,那方波的频率可以调节吗?

可以,找带PLL的FPGA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我的iboard 电子学堂啊,有你想要的东西

--------------------------------------------------------------------------------

见签名档

网友D:
电阻网络做DA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网络做DA呢?

电阻网络怎么做DA呀???不是用芯片实现DA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网络怎么做DA呀???不是用芯片实现DA吗

R-2R网络

网友:
可以,定制一个ROM,ROM里存放正弦表。外部接一个DA,不停的往DA送数据。

网友:
听说过DDS没有?相似的原理。

楼主:
听过,但有点陌生,没用过,那怎么写入一个正弦表呀?可不可以写两行程序看看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听过,但有点陌生,没用过,那怎么写入一个正弦表呀?可不可以写两行程序看看呀! ...

正玄表  可以使用 excel表格生成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玄表  可以使用 excel表格生成 。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步骤呀,具体怎么做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步骤呀,具体怎么做的?

附件里的程序可以生成正弦值的mif格式的文件。
在quartus下的megawizard里,可以建立个只读的rom,把mif格式的文件存进去。然后按地址读,就可以读出呈正弦变化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产生SPWM,然后通过低通滤波就可以。或者FPGA+DA也可以。

用FPGA+DA这种方法FPGA不是并行输出吗,如8位输出,但是要得到能够输出到一个电阻上的正弦波这个怎么做呢???DA不是只能选一个通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附件里的程序可以生成正弦值的mif格式的文件。
在quartus下的megawizard里,可以建立个只读的rom,把mif ...

很感谢你的这个软件,我就用它生成了正弦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FPGA+DA这种方法FPGA不是并行输出吗,如8位输出,但是要得到能够输出到一个电阻上的正弦波这个怎么做呢 ...

FPGA是并行还是串行输出主要看你的DA要求。另外你需要同时输出几路不同的正弦波吗?如果是的话,考虑使用多个DA

网友G:
我建议楼主还是加强下模电,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问来问去,消化速度不会太快。
大家只言片语的回答都没有错误,但对于楼主的帮助几乎为零。
基础无小事,每个想干好本行的人都得不停地学。

网友:
輸出 MIDI 也可以,搜索 FPGA 模擬 NES 或是街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是并行还是串行输出主要看你的DA要求。另外你需要同时输出几路不同的正弦波吗?如果是的话,考虑使用 ...

我就是输出一个正弦波,FPGA是并行输出的,一个DA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建议楼主还是加强下模电,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问来问去,消化速度不会太快。
大家只言片语的回答都没有错 ...

嗯,很感谢你的教育,确实很多知识都不是十分明白,是要多看下书,也要多做些东西!以后还是要你们多指点呀!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很感谢你的教育,确实很多知识都不是十分明白,是要多看下书,也要多做些东西!以后还是要你们多指点 ...

不不不,我绝不是在教育你,我并不比你强。我只是给你一个建议,建议一个学习的方向。
模电是很重要的基础。玩电就离不开它。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不不,我绝不是在教育你,我并不比你强。我只是给你一个建议,建议一个学习的方向。
模电是很重要的基 ...

嗯,确实,模电大二学了现在就没有看了,很多东西都是凭记忆的,有必要再看看模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