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管脚的是什么单片机

楼主(2012-10-21):
这个电路是一个光波炉的显示部分,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用的什么单片机,电源和地是对起的,封装为14脚直插的,

网友:
这个还真点是高人指点啊,不一定是单片机,也许是其他专用器件也说不定。
还有为了节约成本,OTP类型的MCU可能性比较大,因此无太多的研究价值。
使用FLASH的MCU价格根本没有竞争力啊。

楼主:
不是,事情是这样的,我自己家的光波炉坏了,刚好这个单片机烧掉了,我想知道换一个单片机写个程序来换上,想找一个管脚差不多的单片机,从原理图上看应该是单片机,因为他的按键和发光二极管都是复用的IO口。

网友:
义隆的14脚找找,台弯系的14脚单片机很多都兼营

网友(2014-11-06):
松翰 2501  什么的  防PIC的台系一大把

网友:
  如果找到了是个OTP,你为了修机器,去新学个单片机还买个OTP的烧写器?

网友:
多半是台系仿PIC系列的,没法修

网友:
随便找个你熟悉的单片机,改改线吧

网友:
NEC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