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tcam如何做到顺铣 逆铣可以同时进行?

楼主(2012-10-21):
【求助】artcam如何做到顺铣 逆铣可以同时进行?
做了一个沿矢量加工的二维图,线条较多,抬头空走的路程特别多,如果顺铣逆铣能同时进行能减少不少行程,不知如何实现,请大神指点

网友:
做图的时候把曲线做的分段式的,然后分别计算刀路就行的,只是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