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P5150的问题求教--------急

楼主(2012-10-21):
论坛里的各位大哥大姐好,我在学校要自己做了个TVP5150的模块。

但是不能正常工作,电路是按照TI手册的参考电路。现在晶振不能起振,两端电压几乎为0。不知道怎么解决。还有当时设计时的负载电容不知道怎么弄,自己就按网上搜的结果,在晶振两端都接了30PF的电容。模块供电是1.8V,3.3V同时供电的。

由于急着用,所以请大家帮帮忙,如果有现成电路给小弟参考,也非常感谢。

网友(2013-05-08):
请问成功了没有?能不能分享一下5150程序!邮箱1134971431@qq.com

网友(2013-07-17):
以前,我在用一款单片机的时候遇到了晶振不起振的情况。我纠结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将晶振的电容去掉,不带电容。结果,正常工作了,以后我再遇到晶振不起振的情况,第一考虑就是,先把电容拿下来试试。

网友:
如果真的去掉电容正常了,也不能不要电容,将电容换小点。晶振不带电容,是不正确的。

网友(2015-08-06):
的确,电容值大了,晶振不会起震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