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伺服电机

楼主(2012-10-21):
大家好,因为有个项目要做,本来-是想用步进电机,但考虑步进电机有失步现象,想将改成MR-J2S驱动器加伺服电机。第一次做这个,看了一下MR-JS文档后,感觉也很模糊。请用过的高手帮忙解释下。第一,控制信号 应该是用0~5V的电压控制速度的吧。在接ABC的编码信号接回去,还要控制哪些信号呀!

网友:
应该仔细考虑项目失败后怎样对付客户的索赔

网友:
应该是位置模式啊,你这个要脉冲+方向,伺服使能信号。其他的信号看机械设计

网友:
说明书还得仔细看的

网友:
有很多线要接的。当初我也迷糊了。MR-J2S 有几十根线。当然不需要全部接,但有些是必须要接的,具体要看你是啥类型控制,是速度控制 还是扭矩控制,具体看手册吧,上面都有讲(信号和接线)。

网友:
线也没那么多,一般控制一个伺服基本几根线就可以了:脉冲、方向、使能、电源

网友:
如果选用MR-J2S-B系列,可以通过SSCNET接口控制。

网友:
文档还是必须看的。伺服放大器还有很多参数要设置,不想步进驱动器那么简单。

网友A:
J2S还能买到全新货?现在都J3啦,看描述,楼猪不懂伺服或者从来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J2S还能买到全新货?现在都J3啦,看描述,楼猪不懂伺服或者从来没有用过

J2S三菱并未全系列停产,部分型号市场货源依然充足。我们每个月要卖几十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