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无线模块,脑抽连5V供电了,怎么判断烧没烧?

楼主(2012-10-21):
  今天快递刚刚收到NRF24L01模块,卖家给了一堆文档,也没怎么看就开心的连上线把例程刷进去了,发现怎么都不工作才开始一点点看文档,猛然回想起来这货需要3.3V供电!!现在这两个模块的命估计是不保了,一共四个模块,还有两个没上过电。怎么能判断出到底烧没烧呢?在此求教各位大牛!

网友:
时间不长的话还好,印象中内部有个1.8v的稳压器

即使功能正常,低功耗特性估计也没了,乌龙事情干过一次,powerdown模式下,电流明显变大

网友:
IO是可以5V的,电源5V短时间烧不了

1、判断能否正常读写寄存器
2、写个最简单的发送程序,发射时用示波器看电感那是否有脉冲

网友:
话说我队友最近也干了这样的事,我也在学这个模块,不会还要向你交流

网友:
短时间是没问题的。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助,后来换电池盒供电,惊喜的发现两个模块都没烧掉,在5V电压下摧残了至少半个小时,命真大啊

网友(2013-04-04):
好人哇~~
一条语句道破四天辛哇!

网友:
电源是3.3v其余是五v供电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助,后来换电池盒供电,惊喜的发现两个模块都没烧掉,在5V电压下摧残了至少半个小时,命真大啊 ...

有什么命大的。。。还以为捡了宝贝呢。
对于做实验来说,这东东以及相当多3.3V器件都是可以在5V下长期稳定工作的。

网友:
5v一般一接就烧   如果你5v不给力那是有可能的

网友(2013-05-14):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助,后来换电池盒供电,惊喜的发现两个模块都没烧掉,在5V电压下摧残了至少半个小时,命真大啊 ...

有这个经验,以后直接就上5V看看会不会挂掉

网友:
习惯就好 不值钱的玩意

网友:
最开始用51的时候,我在开发板上都是直接接5v的。没烧

网友:
不光电源要3.3V而且你接51单片机的话数据IO口也得接限流电阻,不然时间长了,它的小命也保不住的,我接了1K电阻,电源用1117-3.3稳压 连续通电测试了两天两夜都没一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