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v电源的FPGA芯片有哪些?

楼主(2012-10-21):
主要是想用FPGA来配置板上资源,取代复杂的跳线,对速度啥的要求不高,工控类板卡上用。

网友:
用了FPGA,不差接口电路的钱

楼主:
工控机成本不是问题,板子器件密度都很大,增加接口电路占地方啊,可靠性也降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控机成本不是问题,板子器件密度都很大,增加接口电路占地方啊,可靠性也降低 ...

除非你用很老很老的器件,电平转换器也有小体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用很老很老的器件,电平转换器也有小体积的

低电压的FPGA,其io兼容5v的吧?否则很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电压的FPGA,其io兼容5v的吧?否则很麻烦

主流的FPGA,IO最大只能支持4.?V电压,没有能兼容5V的,上5V不一定坏,但是工业应用谁都不敢这么做。仅仅是跳线配置还不如用5V的CPL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流的FPGA,IO最大只能支持4.?V电压,没有能兼容5V的,上5V不一定坏,但是工业应用谁都不敢这么做。仅 ...

说的正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流的FPGA,IO最大只能支持4.?V电压,没有能兼容5V的,上5V不一定坏,但是工业应用谁都不敢这么做。仅 ...

找了下,actel的能兼容5v电源,cpld能保存访问eeprom,保存、读取配置吗?

网友:
工控就是以稳定优先来的,为了点密度而去丢稳定性能,这样会DOWN的很惨的!

网友:
穩定與 5V 無關,倒是與設計者有關,上了年紀的人,無法接受新產品的人比較多.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看法,我也发觉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其思想还是停留在 5 Volt 的 DIP 器件中,一直无法接受新的制程与器件,呵呵~

网友:
使用电平转换IC和可靠性降低没有直接联系,除非你的设计出现问题。
主流FPGA都已经是3.3V的了,如果想在设计中继续使用FPGA就要顺应这一趋势。

楼主:
如果只是供电3.3v或更低,那还行,关键的是io口和5v电平不兼容,每个io都要电平转换那很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供电3.3v或更低,那还行,关键的是io口和5v电平不兼容,每个io都要电平转换那很麻烦 ...

stm32 論壇有 高低電位轉換,使用MOSFET,雖然零件小,但是可能要裝 數百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 論壇有 高低電位轉換,使用MOSFET,雖然零件小,但是可能要裝 數百顆..

每个io口都要电平转换,那杯具了。。。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如果信号频率不高,考虑两边高低电平的容限,可以简单处理。

网友:
电平转换用74164245,3.3-5.0
CPLD操作EEPROM没问题,但你后续肯定还要做什么的,太复杂了CPLD还是不行的。
但举例,CPLD读SRAM刷4.3寸屏幕,然后被STM32通过16位总线控制也能轻松跑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io口都要电平转换,那杯具了。。。

lattice LC4128 CPLD 144PIN 可容忍 5V,價格便宜,電玩業者很喜歡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看法,我也发觉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其思想还是停留在 5 Volt 的 DIP 器件中,一直无法接受新的制程与 ...

說對一半,簡單說...老闆好騙.
做老闆的懂"電子"算是少數,做主管的,想要做的長長久久就必須使用的手段....乾脆用真空管來做比較穩定.

网友:
现在多事3.3v的吧,5v的少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