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分析下用ATmega48的USBASP制作

楼主(2012-10-21):
我是个新手. 近来无事做了一个USBASP,手上没有ATmega8只有ATmega48.不管如何设置熔断丝都无果.请教高手解决这一问题.
线路焊接没有问题.晶体是用12M的.

网友A:
是不是没加3.6V稳压管啊,没加的话有些电脑会认不到滴喔

网友B:
设置好熔丝位,点【写入】按钮没?不点是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加3.6V稳压管啊,没加的话有些电脑会认不到滴喔

加了呀.是按标准电路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好熔丝位,点【写入】按钮没?不点是没用的!

熔断丝设了好几个.都点了自动.现在这两天都锁死了两个IC啦.就是搞不定这玩意.

网友(2013-02-09):
你这种情况是你MEGA48的熔丝位设置错误了。你将MEGA48高8位设成0xDD低8位设成0xFF就可以了。我之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看了Readme文件后才知道是这个情况You have to change the fuse bits for external crystal (see "make fuses").
TARGET=atmega8    HFUSE=0xc9  LFUSE=0xef
TARGET=atmega48   HFUSE=0xdd  LFUSE=0xff

MEGA48 和MEGA8的熔丝位设置是有区别的

网友(2013-03-25):
顶起,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一下子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