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外部高速晶振要选多大好?

楼主(2012-10-21):
比如,5系列的,看到别人有些接的是4M,有些接的是8M,有些接的是18M,等等。到底要根据什么来选呢?越大是否越好?

网友:
在满足需求和单片机能够运行的前提下,频率应该越低越节能。

网友:
5系列还没用过,1系列最好不超过8M,我基本都是用的8M晶振,算是比较稳定

网友:
MSP430F149,调试用的8M,因为没有速度要求,为了降低功耗让8M下岗了,用了外部32768的晶振。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要根据应用来选择,某些特殊应用可能用到一些特殊的频率的时钟,这时需要选择这个时钟的整数倍的晶振。
5系列的带FLL,不是特殊应用的话,一个32.768的晶振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