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看下这个程序,驱动MAX197的

楼主(2012-10-22):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MAX197.h"

//-----------------------------------------------------------------
// MAX197启动转换和输出转换结果的地址定义
//-----------------------------------------------------------------
uchar volatile xdata MAX197_H _at_ 0x1fff;// MAX197启动和读高4位数据的地址
uchar volatile xdata MAX197_L _at_ 0x0fff;// MAX197读低8位数据的地址

//-----------------------------------------------------------------
// 功能程序区
//-----------------------------------------------------------------

//-----------------------------------------------------------------
// uint opmax197 (uchar cmmd)
//-----------------------------------------------------------------
//
// 函数功能: MAX197操作:启动/转换/读取结果
// 入口参数: MAX197的控制字
// 返回参数: 12bit转换结果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无
// 注意事项: 使用查询法
//-----------------------------------------------------------------
uint opmax197 (uchar cmmd)
{
        union {                             // A/D转换结果暂存单元
           uint  temp;
      uchar tp[2];
        }t;

        MAX197_INT = 1;                                                        // 单片机设MAX197转换结束信号为输入
        MAX197_H = cmmd;                                                        // 送控制字并启动A/D转换
        while (MAX197_INT) ;                                           // MAX197忙,等待A/D转换结束
        t.tp[0] = MAX197_H;                                                 // A/D转换结束读高4位转换结果
   t.tp[1] = MAX197_L;                                                 // 读低8位转换结果
        return (t.temp);                                                        // 返回转换结果
}

//-----------------------------------------------------------------
// MAX197操作子程序的头文件
// 头文件名:MAX197.h
// 作    者:薛小铃
// 编写时间:2009.01.05
// 修改日期:
//-----------------------------------------------------------------

#ifndef _MAX197_H
#define _MAX197_H

//-----------------------------------------------------------------
// 数据类型宏定义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全局常量
//-----------------------------------------------------------------
// 参与计算的基准电压值(mV),注意与电压基准有关,还与控制字设置有关
#define VREF     4096                  // 使用多位数字万用表测量得到的MAX197REF端的基准电压
#define VREF_197 ((unsigned long)(VREF*1.2207)) // 不要忘了系数,0-5V量程单极性下为1.2207

//-----------------------------------------------------------------
// I/O口定义:控制MAX197的接口引脚
//-----------------------------------------------------------------
// 片选线/CS和复选线HBEN分别接单片机的P2.5和P2.4;转换结束信号/INT接单片机的P1.0
// 读写信号线/RD和/WR分别接单片机的/RD(P3.7)和/WR(P3.6)
sbit MAX197_INT = P1^0;                // MAX197转换结束信号输出端

//-----------------------------------------------------------------
// 外部函数声明
//-----------------------------------------------------------------
extern uint opmax197 (uchar cmmd);                // MAX197操作:启动/转换/读取结果

#endif

楼主:
完全不懂

网友:
朋友,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2014-10-28):
程序不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