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emWim5.16 3.5寸TFT 移植成功与大家共享学习

楼主(2012-10-22):
LPC1788+emWim5.16 移植成功与大家共享学习,暂时没有调试触摸功能。

网友A:
使用lib档gui库有什么研制没有? 例如只适合指定尺寸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lib档gui库有什么研制没有? 例如只适合指定尺寸的屏?

移植就是做这些工作的,包括TFT驱动,内存的分配,我使用外部的SDRAM。在配置文件Config里面。

网友:
有没一些详细的文档呢,最近准别学习

网友(2013-07-13):
不用外部SDRAM可以吗

网友B(2013-10-20):
搞在我的3.5寸板子上,白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在我的3.5寸板子上,白屏。

要看屏的参数是否一样了,还有SDRAM的驱动,移植的话就只需要调试这个两个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C:
之前移植过,4.3寸,跑的时候背景中间有个大椭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移植过,4.3寸,跑的时候背景中间有个大椭圆

???什么意思?难道中间没填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