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思广益:测量钢管埋深,有什么比较好的主意呢?成本1W内

楼主(2012-10-22):
用途就是测量路边护栏立柱的埋深,施工时很多偷工减料,要求埋1米可能实际只有10多20公分。
超声波是不合适的,受土质音响太大,同时也不能对钢管进行破坏。

网友A:
探地雷达,工程上常用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地雷达,工程上常用的东西了。

看一些行业内的测量立柱埋深,没有发现用雷达的,可能成本太高或者不适合。
立柱都是薄壁空腔的

网友:
是比较贵,公路铁路路基的检测,地下管线检测,基本上用这个,你有量就无所谓

网友:
管线探测仪能在不破坏地面覆土的情况下,快速准确地探测出地下自来水管道、金属管道、电缆等的位置、走向、深度及钢质管道防腐层破损点的位置和大小。是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铁道通信、市政建设、工矿、基建单位改造、维修、普查地下管线的必备仪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