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什么电容?怎么去购买

楼主(2012-10-22):
Capacitor, C0G Ceramic 6.2 pF ±0.5pF, 50WV,
Capacitor, X7R Ceramic 4700 pF ±10%, 50WV
Capacitor, X5R Ceramic 10 μF ±20%, 16WV,

网友:
规格  C0G 、        X7R 、          X5R  ,都是贴片陶瓷电容

容量 6.2 pF、     4700 pF 、     10 μF

误差   ±0.5% 、   ±10%      、  ±20%

耐压    50V    、    50V      、       16V

网友:
知道这些参数,剩下就是品牌,像网站邮购部有的  三星贴片陶瓷电容, 或者是风华高科 ,再或者TDK等,这个网络搜索就有一堆品牌和代理了

网友:
Ceramic就是陶瓷电容,C0G/X5R/X7R是材质代码,其中C0G属于一类介质,X5R/X7R/Y5V这些属于二类介质,材质代码含义如下:

最后的50WV 16WV是工作电压Working Voltage的缩写。

楼主:
3ks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