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jtag在调试LPC1788时错误:JTAG-DP STICKY ERROR?

楼主(2012-10-22):
如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
telnet_port 4444
tcl_port 6666

#-------------------------------------------------------------------------
# GDB Setup
#-------------------------------------------------------------------------

gdb_port 3333
gdb_breakpoint_override hard
gdb_memory_map enable
gdb_flash_program enable

#-------------------------------------------------------------------------
# interface Setup
#-------------------------------------------------------------------------

interface ft2232
ft2232_vid_pid 0x1457 0x5118
ft2232_layout "jtagkey_prototype_v1"
ft2232_device_desc "USB<=>JTAG&RS232"

#-------------------------------------------------------------------------
# target Setup
#-------------------------------------------------------------------------
set CHIPNAME lpc1788
set CPUTAPID 0x4ba00477
set CPURAMSIZE 0x10000
set CPUROMSIZE 0x80000

set CCLK 4000

#-------------------------------------------------------------------------
# source file
#-------------------------------------------------------------------------

# NXP LPC1768 Cortex-M3 with 512kB Flash and 32kB+32kB Local On-Chip SRAM, clocked with 4MHz internal RC oscillator

if { [info exists CHIPNAME] } {
   set  _CHIPNAME $CHIPNAME
} else {
   set  _CHIPNAME lpc1788
}

if { [info exists ENDIAN] } {
   set  _ENDIAN $ENDIAN
} else {
   set  _ENDIAN little
}

if { [info exists CPUTAPID ] } {
   set _CPUTAPID $CPUTAPID
} else {
   set _CPUTAPID 0x4ba00477
}

#delays on reset lines
jtag_khz 50
jtag_nsrst_delay 500
jtag_ntrst_delay 500

# LPC2000 & LPC1700 -> SRST causes TRST
reset_config none separate
# srst_pulls_trst

jtag newtap $_CHIPNAME cpu -irlen 4 -ircapture 0x1 -irmask 0xf -expected-id $_CPUTAPID

set _TARGETNAME $_CHIPNAME.cpu
target create $_TARGETNAME cortex_m3 -endian $_ENDIAN -chain-position $_TARGETNAME

# LPC1788 has 64kB of SRAM on its main system bus (so-called Local On-Chip SRAM)
$_TARGETNAME configure -work-area-phys 0x10000000 -work-area-size 0x10000 -work-area-backup 0

# REVISIT is there any good reason to have this reset-init event handler??
# Normally they should set up (board-specific) clocking then probe the flash...
$_TARGETNAME configure -event reset-init {

   mww 0x400FC040 0x01
}

# LPC1768 has 512kB of user-available FLASH (bootloader is located in separate dedicated region).
# flash bank lpc1700 <base> <size> 0 0 <target#> <variant> <cclk> [calc_checksum]

set _FLASHNAME $_CHIPNAME.flash
flash bank $_FLASHNAME lpc2000 0x0 0x80000 0 0 $_TARGETNAME lpc1700 4000 calc_checksum

# 4MHz / 6 = 666kHz, so use 500
jtag_khz 100

楼主:
贴出配置脚本

网友A:
楼主自讨苦吃,那么多工具不用,用openocd?
那个错误是ARMV7 ADIV5接口中DP模块的错误,具体什么错误,要看代码,是寄存器的哪一位出错。

楼主:
在想把led.bin文件烧写到0x1ffff进行测试时出错:
    load_image led.bin 0x1ffff
    JTAG-DP STICKY ERROR
    MEM_AP_CSW 0x23000050, MEM_AP_TAR 0x1f000
    in procedure 'load_im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自讨苦吃,那么多工具不用,用openocd?
那个错误是ARMV7 ADIV5接口中DP模块的错误,具体什么错误,要 ...

这个主要是在工业生产和商品进出口时考虑到一些版权问题。现在是对就产品升级,这只是一种选型和尝试。不知道是否可行,在ubuntu下开发,有没有其他种选择呢?

网友:
楼主用j-link吧,有linux版本

楼主:
最后发现这个错误是因为在烧写前没有执行擦除命令造成的,先擦除芯片,然后在烧写,就没有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