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SBee AX和DX和saleae和Roasn逻辑分析仪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10-22):
请问,USBee AX和DX和saleae和Roasn逻辑分析仪有什么区别?
哪位大哥
主要从一下几个方面给讲一下:,一直等Roasn这个,没等到。
(1)性能
(2)上层软件支持的协议分析
(3)是否can协议分析
(4)是否支持usb协议分析
(5)是否包含示波器功能
(6)价格

网友A:
除了Roasn那个我了解不多外,其他几款我都有山寨过,购买过淘宝上的几个版本做过对比测试,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仅供参考。
功能方面,usbee ax      1个通道示波器,8个通道逻辑分析       24M数字最高采样率理论值,16M最高模拟理论采样率,                 价格从100到240元之间不等     淘宝价格差异,主要是配件上的,性能上相差不大
          usbee dx      2个通道示波器 16个通道逻辑分析仪     1通道模拟24M采样,2通道模拟12M,8通道数字24M,16通道数字12M            价格从270到400元之间不等
          saleae8                                8通道逻辑分析仪       8通道数字24M采样率                                               价格从40元到140元之间不等
          saleae16                             16通道逻辑分析仪       3通道100M采样,6通道50M采样率,9通道32M采样,16通道16M采样      官方价格是299美元,淘宝是360,我们刚刚搞出来。
          Roasn                                 16通道逻辑分析仪       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有100M最高采样和200M最高采样两个版本,好像试验过400M,没出产品,价格在论坛有。
性能分析:
1、Roasn属于传统的逻辑分析仪类型,用的是FPGA加存储器的方案做的,优点是最高采样率可以很高,100M,200M,我记得曾经说过试验过400M也没问题,深度受限于外部存储器,一般情况下都是K级别的,当然,在实际开发中,大多数场合都是抓数据的一部分,所以深度足够用了,不过我觉得传统方案现在是否可以使用FPGA+DDR来做,这样可以解决深度问题。
2、另外的usbee的2款和saleae的2款,都是国外的产品,国内的都是山寨他们的,这两个公司的逻辑分析仪都采样的是USB实时通信将数据实时送入电脑,电脑的内存就是这个逻辑分析仪的存储器,优点是深度很深,而且saleae还采用了上位机软件压缩,只有数据发生变化才进行存储,所以理论值可以达到10G的深度,就算是saleae16的100M采样,也可以达到100秒的长时间采集。当然,缺点就是采样率在USB通信这里受到限制,所以迄今为止,最高的就是saleae16达到100M采样,saleae8和usbee ax都是24M最高采样率。
其中saleae和usbee对比,逻辑分析仪功能来说,Saleae的软件的外观是我用过的最易用方便的一款逻辑分析仪,而且市面上90%以上的客户的电脑都可以达到最高采样率,相对来说,usbee的软件,就相对来说差一些,usbee 的软件分为usbee pod和usbee suite两款,其中usbee pod,逻辑分析仪界面到现在还不能改变界面大小,波形较小,能分析的协议也仅仅有四五个,最高采样率在低深度的情况下可以达到24M,深度稍微高点就不大行了,采样率必须下降才行。usbee suite软件要比pod软件好一些,但是suite软件,最高采样率根本达不到24M,一般是16M采样率就不错了,因为他是同时采集8个数字和1个模拟。
3、模拟通道算是usbee 的一个优势吧。usbee AX的标称是16M采样率,3M带宽,但是实际值来说,达不到,市面上的几款都对比测试过,一般比较好一些的电脑能达到12M就不错了,而3M的带宽也有一点夸张了,一般情况下,也有一些人喜欢用乃奎斯特定律来忽悠人,就是把打款说是采样率的二分之一,但是根据国内外的示波器大厂家的开发经验值,一般采样率是带宽的7到10倍。而12M的采样率,带宽有个1M多点就不错了,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已经准备放弃AX这个产品,因为销售出去以后,技术支持问题太多了,很多电脑达不到最高采样率,带宽也不行,而且示波器功能,深度稍微大一点,软件就死机,要修改注册表才行。不过对于一些要求很低的场合,这个示波器功能也是可以用,不过技术支持太多,直接放弃这个产品。另外,AX的原理图是大家相互抄的,所用的版本不能使用外部的CLK输入,后来我们也找到了和原厂电路不一样的地方,可以修改,不过既然放弃了,也不想弄了。
    相对来说,经过我测试,DX的模拟通道相比AX的要好一些,单通道24M最高采样,我测过1.5M的方波,还不错的,双通道测1M的方波也很不错,双通道测1.5M稍微失真,也可以看,16通道的逻辑分析仪,最高采样率是12M,一般采集3M以下波形也可以用的,界面用usbee suite要好很多,POD界面就太差额。不过DX的软件版本,国内山寨的还是没有把原理图彻底弄对,所以只能用老版本软件,不能使用新版本软件。问题我们基本查到,因为大家山寨的很多,这个产品性能也一般,所以准备放弃,也不想搞了,就没去深入解决软件版本的问题。

支持的协议,其实这几款都可以支持一些常用协议,自语CAN,需要加CAN芯片才可以的,就是加转接板,USB1.1好像usbee可以分析,其他的,大家可以相互说说,这都是个人见解。
不过USBEE现在有一款RX,国内还没人能山寨出来,功能更强,600M的采样率。如果买原装,那就贵的很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Roasn那个我了解不多外,其他几款我都有山寨过,购买过淘宝上的几个版本做过对比测试,发表一下自己的 ...

您好,也就是Roasn那个只是逻辑分析仪了,没有示波器功能。
usbee Dx和Saleae那个性能要好点,我也只是进行一些低频的单片机开发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也就是Roasn那个只是逻辑分析仪了,没有示波器功能。
usbee Dx和Saleae那个性能要好点,我也只是进 ...

就逻辑分析仪功能,saleae毫无疑问比usbee要好很多,usbee没有用到压缩模式,深度很低,而且采样率也没有saleae高,
不过DX有2路示波器功能,saleae没有示波器功能。

网友:
软件和硬件的区别。

网友:
楼上的头像很有趣~

网友:
长学问了~~

网友:
当时学习五一还买了个DX,现在一直在吃灰

网友(2014-12-04):
我找到一个usbee DX  但是插上电脑提示找不到驱动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5-09-07):
作为逻辑分析仪,saleae完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