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M900重连时激活移动场景失败

楼主(2012-10-22):
各位有经验的朋友请帮我看看下面的问题,指点下。

问题:GPRS掉线后重连时激活移动场景失败。这个问题并不是每次掉线都出现,在大面积安装的时候,就会出现,有几个设备比较频繁,其他设备也有出现,看不出明显规律(时间、硬件、地点等这方面,看不出特别的规律)。

具体描述:
    SIM900A模块通过GPRS网络与服务器连接,每10s汇报一次数据。连接方式是使用域名方式,服务器端是局域网内的主机,使用花生壳动态域名解析,通过路由器端口转发实现数据接收。
    设备每次向服务器发送数据后会得到服务器的应答,如果连续130s没有得到服务器应答,则认为掉线,启动掉线重连流程。
    掉线重连流程:1.关闭GPRS模块电源,同时拉低GPRS的RST脚(避免通过该脚给GPRS供电);等待5*750ms
                         2.恢复RST脚高电平,打开GPRS模块电源
                         3.等待3*750ms
                         4.拉高GPRS模块PWRKEY,等待5*750ms
                         5.拉低PWRKEY,等待750ms
                         6.搜索开机字符串“RDY”或者“Call Ready”,收到则认为开机成功,继续后续步骤。
                         7.等待5*750ms,等待GPRS模块找到网络
                         8.发送 AT,同步波特率
                         9.发送 ATE0
                       10.延迟16*750ms
                       11.发送 AT+CPIN?,检查卡
                       12.发送 AT+CGATT=1,附着GPRS网络
                       13.发送 AT+CSQ,查询信号质量。返回 +CSQ: 30,0
                       14.发送 AT+CREG?,查询网络注册情况。返回 +CREG: 0,1,正常。
                       15.发送 AT+CIPSHUT,关闭移动场景,返回 SHUT OK。
                       16.发送 AT+CSTT="CMNET","","",返回 OK
                       17.发送 AT+CIPSTATUS,返回 STATE: IP START
                       18.发送 AT+CIICR,等待20s没有返回。重发该指令。等待20s左右,返回:
                                      +PDP:
                                      ERROR

就是发送 AT+CIICR 激活移动场景失败。

数据手册上说:
                   AT+CIICR  只有在IP START状态下才能激活移动场景,执行后状态变为IP CONFIG。
                   在模块接受激活场景操作后,如果移动场景激活成功,状态变为IP GPRSACT,返回OK,否则返回ERROR。

我在激活移动场景前状态已经是IP START了。
到底哪些原因可能导致激活移动场景失败呢?
而且AT+CIICR指令的返回值手册上只说OK或者ERROR,并没有说+PDP:DEACT,为什么这里会出现DEACT?

另外,手册中提到:
如果上报“+PDP: DEACT”,表示gprs被network释放,但是也需要执行AT+CIPSHUT来改变状态。
如果没有 attach  在 gprs 网络上一定时间  或者因为其他原因,会出现+PDP: DEACT 的 URC,这个时候需要执行 AT+CIPSHUT 恢复初始状态。

为什么我在激活移动场景之前是IP START,而发送激活移动和场景命令后就会出现 +PDP:DEACT 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这个问题也遇到,在换SIM卡后,出现的机率更大。还有可能是信号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也遇到,在换SIM卡后,出现的机率更大。还有可能是信号不好。

13.发送 AT+CSQ,查询信号质量。返回 +CSQ: 30,0
这不是表明信号挺好吗?

请问你们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再顶下,有经验的请指导下

网友A:
升级SIM900A固件程序到最新版本,只要 AT+CGATT?返回1后,AT+CIICR 基本都不会再出现ERRO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SIM900A固件程序到最新版本,只要 AT+CGATT?返回1后,AT+CIICR 基本都不会再出现ERROR了。 ...

我试一试。这个东西挺麻烦,改一点地方都要测好几天才能看出效果。

网友B:
这个问题,基本上我用的是硬件重启,你试试吧!

网友C:
我是先不管这个错误,后面照样能连接成功,如果先释放场景,然后执行关机命令,再次连接好像不出现那种错误情况,我认为如果GPRS没有下线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D:
推荐你使用GU900D吧,肯定不会有这类问题。这个模块封装和SIM900A基本是一样的,但数传效率和稳定性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基本上我用的是硬件重启,你试试吧!

我们是有硬件重启的,先断电,等几秒再重新上电,但是不见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先不管这个错误,后面照样能连接成功,如果先释放场景,然后执行关机命令,再次连接好像不出现那种错误 ...

不管这个错误不行啊,连接肯定是连不上。

SIM900的技术支持也说执行软件关机命令后重启再连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说关机前要先释放移动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你使用GU900D吧,肯定不会有这类问题。这个模块封装和SIM900A基本是一样的,但数传效率和稳定性好得多 ...

谢谢,回头了解下,不知道是哪家公司的产品。

目前我们更换不太现实,有些已经安装到现场了。而且,现在更换也比较紧

楼主:
谢谢大家。测试还在进行中……

楼主:
重启前添加了软关机,这几天暂时没有出现需要长时间才能重连上的现象。但是还不知道是因为一直没有掉线还是掉线后迅速重连上了。要等设备的log。
还不确定软关机是否真的有用。

请大家继续关注。

楼主:
现在偶尔会出现激活移动场景后解析域名失败的情况。
虽然建立TCP连接不需要调用域名解析指令,但是我们调用该指令验证连接使用的IP是否正确,发现有时候出现域名解析失败。

楼主:
SEND OK 一般会在发送数据后多长时间返回呢?

发现有时候发送数据后20多秒都没有返回SEND OK。

网友(2013-12-30):
也碰到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或者有什么结论?

网友(2014-11-25):
我现在也遇到激活移动场景不成功,GSM好折腾人

网友(2016-04-17):
请问下楼主有解决这个问题么?我目前也发现PDP错误,我连接大概一天都是正常的,但是一天后就会持续出现PDP错误,重新启动就好了,也不知道根本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