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rt-threa的finsh和程序共用串口问题

楼主(2012-10-22):
我的板子只引出了uart1,现在需要使用这个串口使用finsh,在finsh调用某些函数的时候,可以由该函数接管uart1接收数据么?

网友A:
先保留原来的接收回调函数,然后设置成自己的,用完再设回去。
zmodem 示例里面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保留原来的接收回调函数,然后设置成自己的,用完再设回去。
zmodem 示例里面就是这样做的。 ...

谢谢指点,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