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inux挂上外设后不能启动!Uboot 提示找不到内核映像!

楼主(2012-10-22):
如题,CPU用的是 Atmel 的9G20. 系统是 linux. linux的系统总线上挂着 SDRAM 映射地址为 0x20000000 ~ ..... (NCS1)。 另一个设备(Board)也挂载总线上,映射地址为 0x10000000~....(NCS0,容量为几K,不会覆盖到 SDRAM 的映射区)。
       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硬件上不挂Board时,系统正常。当挂上Board时,只是硬件上的连接没有驱动,而且只接了地址线和电源,数据线与控制线都没接。系统不能启动了,uboot提示找不到kernel Image了。如果我在board的地址线上串上电阻,就正常,系统能启动,也能正常的跑起来。想请教这是为什么?
注:CPU的地址总线上已经串接了27R的电阻。

图中的排阻1为27R,一直有,当排阻2没有时,系统不能启动,当有排阻2时系统能启动。

这个是board 的电气参数。板子电源是5V供电。

网友A:
是你board上的线把信号全部拉高或拉低了吧,如果有了电阻,相当于一点隔离作用,不知这样的分析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board上的线把信号全部拉高或拉低了吧,如果有了电阻,相当于一点隔离作用,不知这样的分析是否正确 ...

谢谢关注,board上的地址都是输入脚,按理说应该不会才是,我再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