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 +AVR 是否能实现多个从机随机发送数据,主机接收任...

楼主(2012-10-22):
各位大神们,偶乃菜鸟一枚,刚接触nRF24l01,看论坛中大家利用nRF24l01进行一对多通信,通常都是主从式轮询,是否可以不采用轮询机制,而是类似于RFID读写器之类的,主机可以接受范围内所有从机发送的数据?同时,nRF24l01的通讯机制中如何避免一对多发送时的冲突?  请各位大神们指点指点,小女子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功能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主要是看你的从机有多少个?每个从机多长时间发一次数据 ...

从机个数大概50个,至少每隔1分钟要发一次数据。

网友B:
nrf24l01能组1:6星型网络,估计50个从机应该带不起来,可能需要路由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nrf24l01能组1:6星型网络,估计50个从机应该带不起来,可能需要路由节点,

啊,如果没有路由节点,就是只能采用轮询的方式了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如果没有路由节点,就是只能采用轮询的方式了罗?

具体的也没试过,不过组网是肯定的,轮询感觉也不可以,要不断的建立连接什么的,可能不能满足你随机发送接收的要求,不过如果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也能勉强实现,但是不是随机了,是查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的也没试过,不过组网是肯定的,轮询感觉也不可以,要不断的建立连接什么的,可能不能满足你随机发送 ...

如果采用轮询的方式,是不是主机先广播时间同步的消息,然后根据某个已定的顺序,从机分别发送数据,主机接收即可?如果出现冲突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采用轮询的方式,是不是主机先广播时间同步的消息,然后根据某个已定的顺序,从机分别发送数据,主机 ...

不是做这个方向的,不太懂,只是用过NRF24L01传输简单的数据,点对点的,这个帮不了楼主了,呵呵,不过帮楼主顶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做这个方向的,不太懂,只是用过NRF24L01传输简单的数据,点对点的,这个帮不了楼主了,呵呵,不过帮 ...

  3Q!

楼主:
自己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