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AD芯片或者单片机,要求转换时间不大于20us,价.....

楼主(2012-10-22):
求推荐,AD芯片或者单片机,要求转换时间不大于20us

网友A:
从转换时间来看,是很普通的要求啊,对精度有什么要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转换时间来看,是很普通的要求啊,对精度有什么要求啊?

你好,我主要是没用到过,8位的或者10位的都行,测试信号为0到1.8v.要求电路简单,稳定,价格便宜,51能控制。

网友:
那就直接用AVR的MCU就可以了。

网友:
精度要求这么低,找款适合的MCU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