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知道这50P接头名称叫什么?

楼主(2012-10-22):
请问有人知道这50P接头名称叫什么?淘宝上问过几个店家都没看过这种连接器

网友:
淘宝上有焊线式的,没看到压接的,如果焊接的可以接受,你搜淘宝“50pin 3排”或者“50pin 三排”即可,搜到后也可以问一下掌柜有没有压接式的。

网友:
DB50
长度字数.exe

网友:
就是50PIN排线连接头(母)

网友:
D-USB-针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