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FPGA驱动一个液晶屏,没有行场信号如何定位坐标?

楼主(2012-10-22):
想用FPGA驱动一个液晶屏,群创 AT050TN43 , 其信号列表如下

列表中没有行信号、场信号,只有时钟信号如何定位像素坐标?

网友:
没有行场信号如何驱动呢??

网友:
写程序的时候有行场同步 DE,连接的时候只连接DE就可以了

楼主:
行场同步 DE ,能否控制归原点,否则连续一直 输出数据,会不会出现错行了,就改不过来了,一直连续错行显示,直到重新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场同步 DE ,能否控制归原点,否则连续一直 输出数据,会不会出现错行了,就改不过来了,一直连续错行显 ...

每秒刷60次,可能偶尔哪次错了,只是抖一下,毕竟你是一屏一屏的刷

楼主:
to  snoweaglemcu
那也就是每刷完一屏还是要归原点的吧,不会一直连续刷,而不归零,像老式的CRT电视一样,只要错位了,不人工干预就会出现分屏的一条黑线一直在屏幕中央呆着这种情况吧?

网友:
没整 明白

楼主:
知道了,感谢大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