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做功放,问问大家不同电源间地的接法

楼主(2012-10-22):
电源和对应模块间地线的接法资料还比较多,可是没找到不同电源间地的接法。。
我的牛输出3组,双26给后级供电,双17给前级,单14给喇叭保护
这3个模块和对应电源都接好后,通过什么方式把它们的地连在一起,在电源上连,还是在模块电路里连。。。
第一次烧,谢谢大家指导~~

楼主:
顶一下啊,做过的前辈给点经验

网友:
我也想问一下,TDA2030 供电要不要稳压

网友A:
一点接地,就是前级后级的地线在一个地方汇合,这个地方通常在电源处,而且,DAC的话,数字地和模拟地通常在DAC芯片下面汇合,EVM板上通常这样干;
TDA2030属于较大功率的,一般的,音频功率放大级直接整流滤波就可以,注意电压不要超标,然后滤波电容取值大一些,可以有效较少电源的波动,当然在有空间有材料的条件下,也可以稳压,不过稳压电路的电流余量要做足;
以上回答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接地,就是前级后级的地线在一个地方汇合,这个地方通常在电源处,而且,DAC的话,数字地和模拟地通常 ...

谢谢前辈~!明白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