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时钟

楼主(2012-10-22):
用按键和数码管以及单片机定时器实现一
个简易的可以调整的时钟,要求如下:
8位数码管显示,显示格式如下
时-分-秒
XX-XX-XX
要求:系统有四个按键,功能分别是调整,加,减,确定。在按下调整键时候,显示时的
两位数码管以1 Hz 频率闪烁。如果再次按下调整键,则分开闪烁,依次循环,直到按下确
定键,恢复正常的显示。在数码管闪烁的时候,按下加或者减键可以调整相应的显示内容。
按键支持短按,和长按,即短按时,修改的内容每次增加一或者减小一,长按时候以一定速
率连续增加或者减少。
这个项目怎么 “按下调整键时候,显示时的两位数码管以1 Hz 频率闪烁”怎么实现呀???

网友A:
楼主 请看我的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2343-1-1.html

请装一个最高版本的PROTUES,里面有仿真,KEIL代码,有问题一起讨论,我叫阿展~~~~

网友B:
这个电子钟,我做过,现在已经运行了3年了,很稳定,调整时钟时,调到那个,那个 数码管以1 Hz 频率闪烁。我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B:
忘了说明.我的电子钟有20个数码管,2012年10月1日,星期6,10点58分59秒,温度35度,湿度35,是采用单片机的串口发送的,AT89c52+DS1302+AT24C64..不知道你的8位数码管显示,是用串口发送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忘了说明.我的电子钟有20个数码管,2012年10月1日,星期6,10点58分59秒,温度35度,湿度35,是采用单片机的 ...

例如:我显示6个数码,我想调整分钟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例如:我显示6个数码,我想调整分钟的话

交替下面效果的发送程序,就可以看到1hz的闪烁的效果了,

网友B: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对你有帮助

谢谢各位……

楼主:
大家有做过采集3相电压,电流的项目,你们都用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请看我的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2343-1-1.html

请装一个最高版本的PROTUES,里面有仿真,KE ...

谢谢你,我刚学单片机的,以后都指教,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子钟,我做过,现在已经运行了3年了,很稳定,调整时钟时,调到那个,那个 数码管以1 Hz 频率闪烁。 ...

怎么做啊,我搞两个星期都没搞定,求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做啊,我搞两个星期都没搞定,求指导……

给你一个我以前做的简易数字钟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