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KK_C飞起来怎么只用到了陀螺仪

楼主(2012-10-22):
这样稳定吗?

网友A:
他只是避免瞬间的剧烈运动,你的眼睛和遥控器充当了他的加速度计和电子罗盘高度计……所以离不开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只是避免瞬间的剧烈运动,你的眼睛和遥控器充当了他的加速度计和电子罗盘高度计……所以离不开人。 ...

那不是很累人,方向转了咋遥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很累人,方向转了咋遥控。

方向不会轻易转动的,就像几十块的遥控直升机,一个陀螺仪完美锁尾。你只要调整他倾斜,不要乱飘就可以了。杂技飞行还是很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