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用51做了个电子罗盘玩玩,大家过过目

楼主(2012-10-22):
手头有个STC的小单片机,才10个IO口,2k的程序空间。2块5一片。读出之前买的9轴小模块的hmc5883的x,y数据。

通过5个io接4个3-8译码器驱动32颗小灯。 软件模拟i2c。

在使用反三角函数算出角度的时候发现要2.5k的空间,mach.h里面的算法生成的代码太大了,

atan2(y,x) * (180 / 3.14159265) +180;就占用1k了,无奈只能自己做个查表得角度的反三角函数,只用了几十字节,分辨率刚好符合小灯11.25度。

无奈板子腐蚀的时候出了一点意外,墨粉脱落了,修补了很多地方将就用吧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Y1MzU2Njk2/v.swf

网友:
真心不错,赞一个.

网友A:
有意思,现在的自己越来越懒了,不想折腾

网友B:
兄弟!          AUXR= 0xc0; //让T1 进入1T快速模式,比8051快
这句话编译有错误!

网友:
哇哈哈  板子画的真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          AUXR= 0xc0; //让T1 进入1T快速模式,比8051快
这句话编译有错误!

在reg51.h里面加入这句话,这个是stc的单片机特有的,让定时器进入1T高速模式。这样就可以使用9600波特率了。
sfr AUXR = 0x8e;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reg51.h里面加入这句话,这个是stc的单片机特有的,让定时器进入1T高速模式。这样就可以使用9600波特率 ...

哦,高手啊!

网友:
LZ有PCB吗?仿一个,太漂亮了!!

网友:
这罗盘模块哪里买的呀

网友C:
问一下lz 这个电子罗盘转换成角度的话精度有多高?什么芯片 大约估计一下也行

网友:
见识了 很漂亮的

网友:
有沒有非使用模塊的方式,這種方式進入北極圈無法使用...
印象中採取線圈XY然後角度激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lz 这个电子罗盘转换成角度的话精度有多高?什么芯片 大约估计一下也行 ...

磁阻传感器是 HMC5883L  用的人很多了  现在 9dof的 都很便宜了   精度基本可以做到1度

网友:
这个很有创意,羡慕!

网友:
出套件就好了

网友:
请问LZ线路怎么连的?

网友:
你好,请问在吗? 我想请教下电子罗盘的疑问。。可以么?

网友:
LZ人在哪啊。。。。求回复啊。。。

网友D:
把楼主喊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楼主喊出来~~~~~~~~~~

这个原理图比较简单,就是把引脚输出的数字放到5-32译码器上,点亮某颗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现在的自己越来越懒了,不想折腾

莫元是负的,这个还能透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莫元是负的,这个还能透支的???

我也感觉到奇怪,怎么莫元还有负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原理图比较简单,就是把引脚输出的数字放到5-32译码器上,点亮某颗灯 ...

楼主这个STC11F02是几脚的?
我按照你给的原理图焊接就能仿一个出来玩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把楼主喊出来~~~~~~~~~~

你想说什么直接说呗 ,  地磁 陀螺 加速度 气压 这四个传感器都是IIC通信,  原理是 ,芯片测量地磁得到各轴地磁分量  利用数学三角函数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想说什么直接说呗 ,  地磁 陀螺 加速度 气压 这四个传感器都是IIC通信,  原理是 ,芯片测量地磁得到 ...

霸气。。。知道了。。。
我自己不能腐蚀板子。。。
所以想仿一个,看不出来他的线路,现在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STC11F02是几脚的?
我按照你给的原理图焊接就能仿一个出来玩吧? ...

可以的,程序所对应的,所有芯片都是16脚sop-16封装。其实可以用多一点脚的单片机直接驱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的,程序所对应的,所有芯片都是16脚sop-16封装。其实可以用多一点脚的单片机直接驱动。 ...

多一点的程序怎么写啊?  我有STC89C5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一点的程序怎么写啊?  我有STC89C52...

第一步:写i2c程序,读取hmc5883的角度。第二步:带入反三角函数算出角度0-360。第三步:用if语句或者公式把360度转化成你的灯的数目的分度值。最后:操作io口点亮小灯

网友:
做工很漂亮,反应速度也很快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一步:写i2c程序,读取hmc5883的角度。第二步:带入反三角函数算出角度0-360。第三步:用if语句或者公 ...

求STC89C52写的程序。。。
和原理图。。
设计院的弄给女朋友。。。
求解救。。。

网友:
好漂亮的东东啊……

网友:
楼主做得不错,但楼主这个电子罗盘模块的价钱肯定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STC89C52写的程序。。。
和原理图。。
设计院的弄给女朋友。。。

这个不是很难的,玩过单片机的你也可以做到,需要买模块回来接上单片机捣鼓一阵子,努力做出来焊接好,亲手送给女朋友才有诚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很难的,玩过单片机的你也可以做到,需要买模块回来接上单片机捣鼓一阵子,努力做出来焊接好,亲 ...

没学过单片机= =

网友G(2012-11-27):
楼主可以把罗盘的原理图传给我啊?小弟现正在学习换板子,觉得您做的东西挺有创意的,所以一开始想培养一下兴趣,谢谢楼主啊!我邮箱781515385@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以把罗盘的原理图传给我啊?小弟现正在学习换板子,觉得您做的东西挺有创意的,所以一开始想培养一下 ...

很久以前做的东西了,我也没有了额,就是单片机,通4个74hc138(3-8译码器)。组成5-32译码器驱动小灯,很简单的。然后用2个io口读取传感器。

网友:
牛,这个也就是电子指南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久以前做的东西了,我也没有了额,就是单片机,通4个74hc138(3-8译码器)。组成5-32译码器驱动小灯, ...

谢谢楼主!以后多向您学习!!!

网友:
我怎么看像风水先生啊!!

网友H(2013-01-07):
反三角函数用汇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反三角函数用汇编吗?

c语言数组查表

网友:
不错,做的很有意思

网友(2013-03-01):
电子罗盘,不错

网友:
mark 有创意,学习了

网友(2013-05-06):
引用 楼主:
这个原理图比较简单,就是把引脚输出的数字放到5-32译码器上,点亮某颗灯 ...

原理图 有点看不懂

网友I:
楼主你这个用到自动控制原理了吗

网友:
很不错啊,
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这个用到自动控制原理了吗

没有哦,你想用的话就放到小车上或者四轴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现在的自己越来越懒了,不想折腾

+1,没钱就懒得搞

网友J:
按照原理图焊接好  通电没有反应   ?

网友:
好像挺难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按照原理图焊接好  通电没有反应   ?

理解以后方可排错。单片机+三八译码器级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解以后方可排错。单片机+三八译码器级联

加QQ 好吗  116283824

网友K:
请问:用磁铁在旁边晃动,指针会受干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用磁铁在旁边晃动,指针会受干扰么?

很严重还会把排针磁化,需要从新校准。靠近电机,变压器 都会乱跳。因为地球磁场非常微弱,用的是hmc5883最小的量程。

网友(2013-07-29):
犀利 楼主很牛逼

网友:
没有最好玩,只有更好玩

网友:
这个很有创意

网友:
请问楼主:
出套件吗?
一套几米?

网友:
挺好玩的,有时间也玩玩

网友:
楼主,有电路图吗

网友:
楼主,你的地磁模块是什么型号的,那买的

网友:
楼主有烧写好程序的STC11F02E的芯片吗,卖两块给我。谢谢

网友:
这个罗盘不错,很有意思哈

网友:
真的是高手啊,跪地膜拜

网友L:
楼主,你的电路是对的吗,可否把STC11F02E的引脚注释一下,我看你的注释的和芯片的注释不一样,我都搞糊涂了,还有TXD,RXDD的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的电路是对的吗,可否把STC11F02E的引脚注释一下,我看你的注释的和芯片的注释不一样,我都搞糊涂 ...

pdf 原理图主要是验证了一个译码器电路,4个译码器级联。使用了P1口,而且因为单片机IO少,P1口是残缺的,所以显示函数display()比较晦涩,另外还辅助了一个P3.4引脚才完成译码功能。 当时选这个芯片是个失误,是个不好的作品。不久以后做个完全版,加入校准功能。

网友L:
引用 楼主:
pdf 原理图主要是验证了一个译码器电路,4个译码器级联。使用了P1口,而且因为单片机IO少,P1口是残缺的 ...

你可把STC11F02E的引脚定义说明一下吗,如:P1.0-1.7是那几个脚,P3.4是那个几脚,地磁模块那几个脚接芯片的那个几脚,可以用文字说明吗。你的电路图我是越看越不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可把STC11F02E的引脚定义说明一下吗,如:P1.0-1.7是那几个脚,P3.4是那个几脚,地磁模块那几个脚接芯 ...

呵呵,不好意思,画原理图的时候没有按照引脚顺序来。 以引脚名称为准,具体是几号引脚参见stc的文档。

网友L:
引用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画原理图的时候没有按照引脚顺序来。 以引脚名称为准,具体是几号引脚参见stc的文档。 ...

STC11F02E要接晶振吗,要接的话要大晶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STC11F02E要接晶振吗,要接的话要大晶振。谢谢

不接的,没有时间敏感的操作。就算没有接,也能进行串口通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接的,没有时间敏感的操作。就算没有接,也能进行串口通信

74ls138的引脚没有画错吧?谢谢

网友:
我再问一下楼主,你烧写器是那种。有图吗,看看

网友:
楼主,我也接触过这个  但是我没有调通,因为里面的数据值没有发生改变。也是用的模拟I2C

网友(2013-08-28):
那个模块淘宝上貌似都好贵啊!楼主模块是买的么?

网友:
可能火起来。

网友M:
楼主 貌似是个女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 貌似是个女的哈哈

男的男的~~

网友:
一年前我做过一个,但是程序烧不进去,求解。

网友:
这东西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男的男的~~

一年前我做过一个,但是程序烧不进去,求解。

网友:
做的已经很漂亮了!不过精度能达到多少!0.1度么!

网友:
真不错,真够灵敏的

网友:
东西拿走 留个言

网友(2013-11-04):
这个好玩,有时间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  高端大气上档次,  我决定研究一个

网友:
厉害啊,我很早就有此想法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哦,

网友:
做得很漂亮,大概看了下程序,发现楼主IIC通讯协议的ACK部份有点小问题吧,如下代码中的“ACK();”应该是等待应答,而不是发送应答。
unsigned char I2C_ReadByte(unsigned char id,unsigned char ad)
{ unsigned char t;
        Start();

  Send(id);
        Ack();
        Send(ad);
        Ack();
        Start();

        Send(id+1);
        Ack();
        t=Read();
  NoAck();
        Stop();

        return t;
}

网友:
很不错,我最近也在做电子罗盘,参考一下!

网友:
看起来不错。如果能加个上位机,用WIFI或者蓝牙跟计算机通讯,模拟出手柄或鼠标的动作,这样就更完美了。

网友:
好玩!!!顶一个!!!

网友:
我等只有羡慕的份。

网友:
感觉这个碉堡了。。。

网友:
漂亮,真心觉得不错

网友:
挺好玩的,有时间也弄个玩玩

网友:
绝对是高手太强了。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

网友(2014-01-16):
新手不懂,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