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调光曲线???

楼主(2012-10-22):
我一直听说LED摇头灯有什么调光曲线??那么这些调光曲线主要用来干什么??加速曲线是用来加速的。。。就是生成一些定时器初值。。。但是调光曲线用来做什么?生成都是什么数据?为什么要调光曲线??做过LED调光的朋友说说。。。我不太明白~~~~我现在要做舞台灯那种LED。。就是三基色RGB进行混色~~~网上查了。。。都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就是条光曲线。。实在搞步清楚~~~

楼主:
没有大侠知道么~~~

网友:
调光应该是占空比什么的吧,猜的具体也不了解。。。

网友A:
没做过led舞台灯  但是三原色调过光,道理应该是一样的
三原色的led有各自的色度坐标,  按不同的强度混在一起能得到不同色度坐标的颜色(彩色)
led的发光强度又是和它的驱动电流有关的,这个关系一般不是线性的。

所以如果要调光的话,需要知道目标色的色度坐标,和灯具三基色的色度坐标,计算得到三基色的强度比例
然后测得三基色led各自的 强度-电流曲线。

最后你得到的关系是一组 电流强度- 彩色色度坐标 关系值。理论上你按这个关系表就可以得到任意你想要的彩色

色度学的知识可以参考下这个http://www.cgan.net/book/books/print/packcolor/link/5-4-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led舞台灯  但是三原色调过光,道理应该是一样的
三原色的led有各自的色度坐标,  按不同的强度混在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led舞台灯  但是三原色调过光,道理应该是一样的
三原色的led有各自的色度坐标,  按不同的强度混在 ...

这个位大大...你还有什么可以让我参考的资料么?

网友B:
是一个对数调光曲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位大大...你还有什么可以让我参考的资料么?

没有成套的资料,解决你现在的问题网上搜搜“ 色度坐标 ”,有关的知识够用了。
而且我感觉你现在的问题应该不会用到这么基础的知识,问问卖你们舞台灯LED的供应商,说不定他们就能提供调光曲线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成套的资料,解决你现在的问题网上搜搜“ 色度坐标 ”,有关的知识够用了。
而且我感觉你现在的问题 ...

我现在很糊涂...因为没弄过...还没有一个概念..... ...我在研究研究....网上资料也少......因为我要做一个能够生成调光曲线的软件。。就是用PWM来控制RGB三路的电流。。但是说要用到调光曲线。。。我就搞不明白为何要生成固定的数据,意思就是把RGB生成三组PWM固定数据数组。。。我有三种R.G.B LED的资料啊... 但是我搞不明白生成这三条曲线要用到LED的什么参数?就是搞不清楚用什么公式,用到什么参数。。。

网上资料太少了。。不知道是不是思路和方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一个对数调光曲线

o ......我看看。。。谢谢。。。。

网友A(2012-11-21):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很糊涂...因为没弄过...还没有一个概念..... ...我在研究研究....网上资料也少......因为 ...

需要用到三色led的色度坐标 , chromaticity coordinate , 一般是( x ,y )这个的一个形式。色度图上的每一个颜色对应一个坐标, 通过计算可以得到R,G,B的比例关系来得到这个颜色。  target(x,y)= A*R(x,y)+B*G(x,y)+C*B(x,y). 计算得到的A,B,C是一个亮度的比例关系,比如一般我们常见的白光就大概是由 7:2:1的 绿,红,蓝光构成。

我感觉你是不是理解错了任务,按上面的说法如果不指定一个或一组目标颜色,色度图上任取一点你就得计算出三色比例,这就不是一个可以固化的曲线了,这是一个公式或是算法。

如果只谈单色led的调光曲线,那就应该是 pwm的占空比和led输出光强(亮度或照度值)的对应关系。你不妨先把这个工作搞定作为第一步。需要用到亮度计或者至少是照度计,暗室环境,不然这个工作就完全是瞎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到三色led的色度坐标 , chromaticity coordinate , 一般是( x ,y )这个的一个形式。色度图上 ...

恩。。。所以我感觉无从下手。。。但是LED灯又不在我手上~~~感谢大虾的指点。。。。那这个任务先搁着。。我去完成另外一个。。。

网友C:
调光曲线可以理解成输入控制信号和输出之间的关系,如输入是0-100,输出也是0-100,那么这就是线性曲线,如果是平方曲线,那么
线性曲线输出=(输入/输入MAX) *输出MAX————(输入0-100, 输入MAX=100,出现的最大值,输出MAX 100)
平方曲线输出=((输入*输入)/输入MAX)*输出MAX————(输入0-100, 输入MAX=100*100(出现的最大值),输出MAX 100)
你可以在EXCEL里模拟就可以看出那个曲线,输入范围和输出范围可以自己定义,如果要其它曲线再根据相应的公式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光曲线可以理解成输入控制信号和输出之间的关系,如输入是0-100,输出也是0-100,那么这就是线性曲线,如 ...

谢谢您。。。很有帮助。。。

网友:
线性就是平滑,无闪烁,要求高速摄像机拍摄时不会有闪烁。PWM频率做高

网友(2013-12-18):
非线性调光

网友:
PWM占空比均匀变化,亮度并不是均匀变化

网友(2014-08-06):
然后呢,怎么办

网友(2015-10-10):
学习中,最近也被这个调光曲线搞醉了

网友(2019-10-23):
学习中。。。。mark。。 调光曲线

网友(2021-03-21):
参考

http://www.amobbs.com/thread-5276839-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2126-1-1.html

思路来自
http://www.amobbs.com/thread-4192967-1-1.html
中“cowboy” 回复中提到的
“频率固定,亮度Y取值为0~255,色彩用RBG的比例表示,R:B:G 比值不同就有不同的色彩。设定色彩时使R+B+G=256,然后,R、B、G分别与Y相乘,再除以256,分别作为三个PWM的点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