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 HID名称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2-10-22):
1,请问USB HID设备识别后 在PC机的设备管理器中,只能看到USB人体输入学设备,不能显示自定义的名称吗?
2,在winXP下,右击人体输入学设备,可以看到位置后面跟着一个设备名称。比如我用的ulink。 但是win7下确不能显示,请问win7下该怎么弄?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我也还是不知道,估计不可以。 这个名字应该由操作系统就觉得了吧

网友:
《USB Complete 4th Edition》 这本书不错,我正在看,很有帮助。推荐你也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还是不知道,估计不可以。 这个名字应该由操作系统就觉得了吧 ...

恩 下载来看看 谢谢!

网友(2012-11-28):
有没有人能改啊?求指教。。。

网友(2013-08-20):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2-09-02):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好像是驱动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