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一块德国原装MK2.0飞板控(空板)取消,有坛友说是假货

楼主(2012-10-22):
以前从坛友那里买的德国原装MK2.0飞控板,一直因为陀螺仪价格太高,没动手焊接,现在想出了换点米来玩迷你四轴。
坛友关于MK2.0飞控板的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4238033-1-1.html              QQ:251087657

收集的关于MK2.0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

80不知是否可以,只有买时的零头。亏本出了,买几个迷你四轴的配件。

网友B:
lz 你这个是假货。 原装的 是 绿色的。  当初卖给 lz的 那个 论坛的小人,声称是 德国原装的,卖150 原,大巴人被他骗了。

对了

lz 你这个板子 中间层 有一根 还不知道是2根信号线是  开路的,  当时我也焊了一套 报废了。  后来和 mk群里大家都说  被那个人骗了!

网友:
楼上难道真相了?~~没米的电子人,真心苦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你这个是假货。 原装的 是 绿色的。  当初卖给 lz的 那个 论坛的小人,声称是 德国原装的,卖150 原,大 ...

不会吧,我当时可以下了好大决心才买的啊,能说具体点吗?哪个位置的线不通啊,一直没看到有人反应这个板有问题啊,他在阿莫论坛的发表的帖子里也没人提此事啊。
如果真是假货,那骗子太可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当时可以下了好大决心才买的啊,能说具体点吗?哪个位置的线不通啊,一直没看到有人反应这个板 ...

我还想要 楼主  再出个价

网友C:
有这种事啊~~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6260637939

网友D:
确实,这板材一看就是中国的山寨货。进口的板子一般是绿黄色的,半透明是最好的介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这板材一看就是中国的山寨货。进口的板子一般是绿黄色的,半透明是最好的介质。 ...

看来十之八九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lz 你这个是假货。 原装的 是 绿色的。  当初卖给 lz的 那个 论坛的小人,声称是 德国原装的,卖150 原,大 ...

不知道你是出于什么目的,在这里信口开河.

看板子颜色就知道是不是原版真是荒唐啊!

这个板子回来以后我是抄过板,但是去掉了mk的logo,且国内抄的板子红色没有那么正,偏橘黄。

左边大红色的是我卖过的,右边橘红是我自用的抄板

焊报废了是你自己技术问题,如果真的有线是断路的,两年过去了,你怎么也不来找我理论?

我本来也不是靠卖这板子赚钱,零售的没几片,甚至作为礼物送出去10多片给玩的比较好的玩家,怎么别人都飞的好好的呢?

当时整来这些板子很不容易,我自己都不太舍得用,用的都是抄板的。

以下这些是我做的飞控,难道我吃饱了撑的用有问题的板子多这么多飞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是出于什么目的,在这里信口开河.

看板子颜色就知道是不是原版真是荒唐啊!

店主,您终于出来说话了。只要是正品就好。感谢!我说吗,如果板子有问题论坛里早就有人说了。

楼主:
谢谢Petno出来证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Petno出来证实

别叫我店主 我不靠开网店过日子

网友F:
出一块德国原装MK2.0飞板控(空板)取消,有坛友说是假货 [复制链
----------
你的标题有问题,那店主都说了是抄板,也就是山寨的,你还是德国原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出一块德国原装MK2.0飞板控(空板)取消,有坛友说是假货 [复制链
----------
你的标题有问题,那店主都说 ...

我单出的板子都不是抄板的
抄板的我都自用

我列出来的目的是让他看看 原版和抄板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种事啊~~

没有

好久没来论坛看看 我都成小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Petno出来证实

去看看你的Z轴小板子。谁是李逵,谁是李鬼,图片说明。

网友B:
lz 请把你的 飞控大板的 正面 用微距拍摄一下,  我去  www.mikrokopter.de 上给你找类似的图片, 大家一分析就明白了。
petno  :在给你一次机会,老实交代 lz 的板子 是 德国原版的 ,还是你自己山寨 为了 多赚钱,就骗人说  德国原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单出的板子都不是抄板的
抄板的我都自用

找到有力证据。

大家点击进去看看http://gallery.mikrokopter.de/ma ... 2_imageViewsIndex=1

和 lz 发布的 Z 轴小班的区别。 petno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难道是德国人特意给你定做了一个飞控空板,然后还给你做成一样的颜色,让你到中国来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请把你的 飞控大板的 正面 用微距拍摄一下,  我去  www.mikrokopter.de 上给你找类似的图片, 大家一分 ...

照片上传,可能不是一批做的吧,国内同一个文件不同厂家做出来也是有差别的。

网友:
真假美猴王啊,lz的板子和21楼的板子比起来,字体不一样,仔细看阿拉伯数字1

网友E:
不说同一份文件在不同厂家做的板子不同;就算是同一张菲林在同一个厂家做 不同批次的都不能保证相同。
mk本身就是作坊式生产,不能保证他是一次把这辈子所有的板子都做够了吧,他总得分批次做吧。

你所有判定我的板子是假货的依据都来自网络图片么?
再说如果mk只卖绿色的pcb,你那黑色的小板哪来的?你那黑色小板确实也是正品!但是mk的零售网页上显示的怎么是红色的?而且还是喷锡板不是镀金板。

不过我有真幸买到过和网页上一模一样的小板

难道你也要在你那黑色镀金和这红色喷锡的板子中分一真一假?

还有断路的问题,你怎么不回答?到底是哪断了?

我手头还有不少不同时段得到的原版2.0板,他们没有一片长得一模一样,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说同一份文件在不同厂家做的板子不同;就算是同一张菲林在同一个厂家做 不同批次的都不能保证相同。
mk本 ...

你自己 就穿帮了。 去看看 你24 楼的 图片 然后在去 对比一下 你卖给大家的pcb的丝印。

这个论坛大家都懂的,  为什么 你的电路板的 mikrokopter 和T 之间的距离和 你自己发的图片的  距离不同?

丝印会印刷整体上移 是 对的。 但是你这个是   2个 字符之间的距离 和原版的就不一样,这不是生产导致的,这就是你 自己抄板  没 100% 抄好 导致的。  晚上 我已经会到好友家里拿一片 你没焊接过的 电路板 和 mk 官方网站对比, 看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我的黑色板子是 我在德国旅游的时候 在MK sales 那里见面了,直接从那里买的。所以是黑色,  也把你的红色 pcb 给官方验证了。 你卖给大家的 的确就是 盗版的,你自己山寨的!

今天难道还要来摸黑MK官方?你也太搞笑了。时间隔了那么多,是因为本来不想提起的,你也在论坛浑水摸鱼了那么久,大家群里聊聊你的人品就算了。本来不想公开的,你还那么来劲?

楼主:
难道Petno收到的是德国山寨货?
rei1984 太牛了,都直接在德国买的板啊,真让人羡慕。
两块板的丝印层是不一样,看元器件的外框是很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Petno收到的是德国山寨货?
rei1984 太牛了,都直接在德国买的板啊,真让人羡慕。
两块板的丝 ...

不是我牛,是实在看不过去。 petno 把 黑白颠倒。

petno 这小丑 估计以后也不会出现了。  还说什么工厂不一样,批次不一样导致的,图片都能说明所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Petno收到的是德国山寨货?
rei1984 太牛了,都直接在德国买的板啊,真让人羡慕。
两块板的丝 ...

其实盗版就是盗版。

山寨就是山寨。

骗子就是骗子!

工厂在怎么不一样,钻孔大小也绝对是按照genber数据来的。  你去看看 你手里的电路板的钻孔大小,再去看看我发的德国原版的 PCB图片,就会发现明显的大小孔。

网友:
http://tradearchive.taobao.com/t ... e_id=76518037528298

楼主:
Petno.  怎么不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