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波特率和比特率

楼主(2012-10-22):
今天在看马老师的《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和应用实践》书中关于波特率的解释:波特率的定义为每秒钟传送二进制数码的位数(也叫比特率),单位为b/s。疑惑了,波特率的单位不会baud吗,特的概念怎么会和比特率相同,请大家帮忙解释解释,谢谢

网友:
有区别吗?

网友A:
肯定不同。采用4相编码的,一个波特=2个比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同。采用4相编码的,一个波特=2个比特。

反了吧,应该是1比特=2波特

网友:
对于数字基带传输,1个波特指的是信号波形的一次改变,而比特率指的是信息的量(1比特=1个二进制信息位)。
未编码信号的比特率等于波特率,如UART串行位流,而信号经信源编码后的比特率可能会大于波特率,如3楼wye11083所举例子。

网友:
搬运自维基百科

在电子通信领域,波特率(Baud rate)即调制速率,指的是有效数据信号调制载波的速率,即单位时间内载波调制状态变化的次数。它是对符号传输速率的一种度量,1波特即指每秒传输1个符号,而通过不同的调制方式,可以在一个码元符号上负载多个bit位信息。 单位“波特”本身就已经是代表每秒的调制数,以“波特每秒”(Baud per second)为单位是一种常见的错误。
波特(Baud,单位符号:Bd)这一单位是以法国人 Jean-Maurice-Émile Baudot (1845-1903) 的姓氏来命名的,他是电传打字机(teleprinter)与 Baudot 码(Baudot code)的发明人[1],数位通信的先驱之一。
波特率有时候会同比特率混淆,实际上后者是对信息传输速率(传信率)的度量。波特率可以被理解为单位时间内传输符号的个数(传符号率),通过不同的调制方法可以在一个符号上负载多个比特信息。因此信息传输速率即比特率在数值上和波特率有这样的关系:

其中I 为传信率,S 为波特率,N 为每个符号负载的信息量,而  以比特为单位。因此只有在每个符号只代表一个比特信息的情况、或一些简单的调制方式下,例如基带二进制信号、或 Bell 103 或 CCITT V.21(左列两种均为 FSK)调制方式等,波特率与比特率才在数值上相等,但是它们的意义并不相同。

网友:
波特率

百科名片

在电子通信领域,波特率(Baud rate)即调制速率,指的是信号被调制以后在单位时间内的变化,即单位时间内载波参数变化的次数。它是对符号传输速率的一种度量,1波特即指每秒传输1个符号。 单位“波特”本身就已经是代表每秒的调制数,以“波特每秒”(Baud per second)为单位是一种常见的错误。

模拟线路信号的速率,以波形每秒的振荡数来衡量。如果数据不压缩,波特率等于每秒钟传输的数据位数,如果数据进行了压缩,那么每秒钟传输的数据位数通常大于调制速率,使得交换使用波特和比特/秒偶尔会产生错误。
  比特率:每秒钟传送的二进制位数,用 b / s 表示(b表示bit)
  例如数据传送速率为120字符/秒,而每一个字符为8位,则其传送的比特率为8×120=960位/秒=960比特。
波特率是指数据信号对载波的调制速率,它用单位时间内载波调制状态改变的次数来表示,其单位是波特(Baud)。波特率与比特率的关系是比特率=波特率X单个调制状态对应的二进制位数。

楼主:
受教了,但是比特和波特的单位不能混为一谈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了吧,应该是1比特=2波特

你扯个毛,学过计算机吗?没学过就不要在这瞎叫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扯个毛,学过计算机吗?没学过就不要在这瞎叫唤。

依据这个公式,比特率=波特率X单个调制状态对应的二进制位数,四项调制时,你说是1比特=2波特呢,还是1波特=2比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