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用UC3845做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2-10-22):
开关电源,输出功率不够 UC3845脚7供电是8.1v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小的做的课题市电输入 15v输出 60w开关电源现在没能实现  小的再次感谢

网友A:
看错了不好意思。。。你把线电压补偿的R14和ZD1去掉试试
还有,R13太大了,200--470R的样子,光耦改为接到Vref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不好意思。。。你把线电压补偿的R14和ZD1去掉试试
还有,R13太大了,200--470R的样子,光耦改为接到V ...

好的,谢谢啊,我试试再给您回报,我想问问您  功率不够是不是反馈回路无法调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啊,我试试再给您回报,我想问问您  功率不够是不是反馈回路无法调节? ...

你的反馈回路问题不大,但是电路有这些问题:
1、C10纯属多余,完全没意义
2、这里没有使用3845内部的EA,所以R11可以选取等于R12
3、TL431可以与取样电阻直接相连
4、TL431采用1类补偿就行,R19可以不要
5、R22改为1K
6、采样电阻的阻值可以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反馈回路问题不大,但是电路有这些问题:
1、C10纯属多余,完全没意义
2、这里没有使用3845内部的EA ...

请教一下 图纸输出端串联的电阻 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 图纸输出端串联的电阻 是什么作用呢?

输出电压采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采样

不用3845内部误差放大器也不是这么接的吧  楼主的图是将1脚接地?
1、应该是2脚接地,控制1脚的电平吧
2、不知道楼主的光耦实际脚位是怎么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3845内部误差放大器也不是这么接的吧  楼主的图是将1脚接地?
1、应该是2脚接地,控制1脚的电平吧  ...

我上一个正确的能用的吧,EI30磁芯,19V/3.7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一个正确的能用的吧,EI30磁芯,19V/3.75A

十分感谢你啊,帮了大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你啊,帮了大忙了

给我留给你的联系方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一个正确的能用的吧,EI30磁芯,19V/3.75A

变压器频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反馈回路问题不大,但是电路有这些问题:
1、C10纯属多余,完全没意义
2、这里没有使用3845内部的EA ...

做完试验  空载输出电压21v  加载5R  1500w电阻   电压被拉低到12v 工作一段时间 mos管发烫  mos管是 2SK28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完试验  空载输出电压21v  加载5R  1500w电阻   电压被拉低到12v 工作一段时间 mos管发烫  mos管是 2SK ...

你还是多看一下基本的理论再做,看样子你连IC的datesheet都没怎么看过,变压器什么的处理的怎样就更不好说了,这样做可能有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多看一下基本的理论再做,看样子你连IC的datesheet都没怎么看过,变压器什么的处理的怎样就更不好 ...

求指点,现在时间不多了 谢谢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指点,现在时间不多了 谢谢你了

把你的设计要求提出来,我给你设计电路参数和变压器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设计要求提出来,我给你设计电路参数和变压器参数

输入86-264vAC   输出12v5A
功率60w    开关频率 50KHZ   变压器EC28  输出 12v 5A  功率60w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86-264vAC   输出12v5A
功率60w    开关频率 50KHZ   变压器EC28  输出 12v 5A  功率60w  感谢 ...

EC28没有用过,但是查了一下,尺寸应该是不够的,可以用EI30或者PQ2625,明天算个EI30的参数给你参考

顺便问下,你是做项目还是做实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86-264vAC   输出12v5A
功率60w    开关频率 50KHZ   变压器EC28  输出 12v 5A  功率60w  感谢 ...

所有参数都在这个文件里,如果做实验,不用作任何修改肯定没问题

网友C(2017-08-31):
引用 网友A:
所有参数都在这个文件里,如果做实验,不用作任何修改肯定没问题

你好 我的电路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就是用UC3845  总是烧Q5 Q6   能我帮看看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 我的电路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就是用UC3845  总是烧Q5 Q6   能我帮看看么 ...

你这图的电路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图的电路是干什么用的?

就是220进来整流   想稳定输出310v    有时市电可能被拉低到140v   也希望能稳定输出310v  这么个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220进来整流   想稳定输出310v    有时市电可能被拉低到140v   也希望能稳定输出310v  这么个电路 ...

3845这个芯片实现不了你的要求,你的电路也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845这个芯片实现不了你的要求,你的电路也有问题

能帮忙解释一下么 怎么实现不了  电路有什么问题    我现在一上电Q5 Q6就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帮忙解释一下么 怎么实现不了  电路有什么问题    我现在一上电Q5 Q6就烧

Q5,Q6的G极要分别加几欧到几十欧的电阻,C17,C8要挪到D3后面,第3脚要加个几百P的电容到地,看你用的管子挺大的,计划的功率挺大?电感5.6uH是否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Q5,Q6的G极要分别加几欧到几十欧的电阻,C17,C8要挪到D3后面,第3脚要加个几百P的电容到地,看你用的管子 ...

恩  我现在看那个电感也有些小  其实我想就上实现开关稳压电源的作用   当输入电源波动时  输出电压还能稳定输出220  是设备可以正常工作   其实这块电路还有后面部分,前面部门就上  220输入  整流 升压稳压 成直流310v   后面电路是把310v直流电再整回220 交流电   贴出的部分电路是前面 电路部分    现在前面这部分电路总出状况  烧管子

网友:
能量传不过去。是
1.采样电阻太大了.
2.初级电感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