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什么方法产生正弦波?

楼主(2012-10-22):
rt,硬件方法  实用的  dds什么的除外

网友A:
看你干啥了,频率要求精确不精确;最简单的,用个 单片机 IO输出方波,然后滤波就可以。。在复杂点,用 PWM,在复杂点,用 dac。。。RC震荡频率不稳,但是频谱好

网友:
运放+阻容

网友B:
8051F的DA,我做过一个,效果不错

网友:
直接两级积分电路,第一级无源。

楼主:
不用单片机  简单的硬件电路方案呢?  各位大侠请帮帮忙    振荡器这边全盲啊

网友:
参考时钟+PLL

网友:
好像有一种文氏桥正弦波振荡器,但是频率范围受限制...

网友:
555输出方波拿滤波器拉圆滑了

楼主:
用运放怎么干呢?  这是我最想知道的

网友C:
运放产生不了正弦波。但是有一种滤波器,可以把输入的任意波形整成正弦波,你上网找找去。

网友:
用电脑耳机口

网友:
文氏振荡

网友:
spwm 再加一级简单的滤波不是所有单片机都带da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运放产生不了正弦波。但是有一种滤波器,可以把输入的任意波形整成正弦波,你上网找找去。 ...

文氏桥正弦波振荡器就是有运放和RC网络构成的,请看:

网友:
220V交流电

网友E:
频率多少?可调?

50Hz正弦波直接弄个变压器就可以了……接上市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运放产生不了正弦波。但是有一种滤波器,可以把输入的任意波形整成正弦波,你上网找找去。 ...

谁说运放产生不了正弦波的?

网友G:
文氏桥。文氏桥频率可以到几MHZ,和运放的带宽有关系。我以前用高速运放跑过10MHZ。做正弦波逆变用个LM324产生50HZ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文氏桥。文氏桥频率可以到几MHZ,和运放的带宽有关系。我以前用高速运放跑过10MHZ。做正弦波逆变用个LM324 ...

能给下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频率多少?可调?

50Hz正弦波直接弄个变压器就可以了……接上市电。

50k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frequency is key.

50k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文氏桥正弦波振荡器就是有运放和RC网络构成的,请看:

具体的计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下电路图吗?

百度文氏桥电路就行。模电书上也有。很常用的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50k左右的

50K的用个中速的运放。

网友I:
555最简单

楼主:
哦  我还是查查看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I:
555最简单

555产生正弦波?

网友J:
引用 楼主:
50k就够了

50K可能单片机da还是最简单的方案 模电器件多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50K可能单片机da还是最简单的方案 模电器件多贵啊

?运放比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G:
555产生正弦波?

未经验证

网友K:
10k左右的新号发生,文氏振荡电路是个很不错的选择,比数字电路是真小,电路简单
不过不知道lz对电路的频率稳定性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K:
10k左右的新号发生,文氏振荡电路是个很不错的选择,比数字电路是真小,电路简单
不过不知道lz对电路的频率 ...

能给个详细的图吗?  频率不需要太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51F的DA,我做过一个,效果不错

代码能分享一下代码呀,谢了,

网友L:
成本最低的是直接计算或查表对应PWM,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成本最低的是直接计算或查表对应PWM,

没有运放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谁说运放产生不了正弦波的?

请问用什么办法做一个40或者100MHz的正弦波发生器呢?希望给出电路图和计算公式

网友M:
请问如何做一个产生40或100MHz的正弦波信号,最好能给出个电路图和计算公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如何做一个产生40或100MHz的正弦波信号,最好能给出个电路图和计算公式,谢谢 ...

100M真的很有难度啊

网友M:
引用 楼主:
100M真的很有难度啊

是啊,如果做感应加热,怎么会正弦波信号进行功率放大呢?

网友N:
直接 RC 文氏电桥电路就可以了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直接 RC 文氏电桥电路就可以了 啊

我用358频率接近10k就变形了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啊,如果做感应加热,怎么会正弦波信号进行功率放大呢?

?  功率放大?

网友:
是,把正弦波信号放大功率,

楼主:
图腾柱啊,不过要防止交越失真。或者如果频率不高直接买一个现成的功放吧

网友:
看完真是醍醐灌顶

蛋疼的很

网友O:
突然想起来有个MIT退休的大牛,想做无线发射机玩业余无线电

-----》一般小朋友做饭:上淘宝,买个套件......

----->大牛做法:出去捡一块镀锌铁皮,放火上烧烧就有了负阻器件,再拆个晶振,一段漆包线就可以拍电报了。找大牛可以去搜索关键字TEA leaser

当时看到大牛的做法真是闪瞎我的狗眼,不论玩什么,会原理才是主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突然想起来有个MIT退休的大牛,想做无线发射机玩业余无线电

-----》一般小朋友做饭:上淘宝,买个套件.... ...

这太恐怖啦,不过确实是,理论够硬,才能走的更远

网友:
引用 网友O:
突然想起来有个MIT退休的大牛,想做无线发射机玩业余无线电

-----》一般小朋友做饭:上淘宝,买个套件.... ...

牛,真牛!

网友:
晶体振荡器多好。。。。。   或者非门加无源晶振构成的简易有源晶振电路。。。

网友P:
引用 网友O:
突然想起来有个MIT退休的大牛,想做无线发射机玩业余无线电

-----》一般小朋友做饭:上淘宝,买个套件.... ...

这样的牛逼才你能走得更远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样的牛逼才你能走得更远

好吧  静下心来  慢慢干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358频率接近10k就变形了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换带宽 高一点的运放  ?  要不就把电源电压降低一点  速度应该有提升

楼主:
推荐个型号吧?

网友:
D触发器 以前在仪表区看到的 产生个近似正弦波 RC就好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91647
见这个帖子12L及14L

网友:
我的,单片机加MAX7400,波形不错,最主要的是不会受市电电压波动影响波形幅度

楼主:
价格呢?  能不能纯硬件啊?

网友Q:
PWM+逆变桥

楼主:
引用 网友Q:
PWM+逆变桥

逆变桥?  做正弦波逆变吗?

网友R(2012-11-23):
文氏电桥

楼主:
引用 网友R:
文氏电桥

具体电路  我弄的波形都不好啊

网友:
220V市电加电阻分压

网友:
教科书上有个用2个三极管搭的文氏电桥振荡器,想来是最便宜的方案;

楼主:
各位有波形好的方案吗?

网友S:
555定时器加低通滤波器,50KHZ绰绰有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555定时器加低通滤波器,50KHZ绰绰有余了

怎么弄  几级波形会比较好呢?

网友S:
那要看你能接受的成本了,我当时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双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但电路比较复杂。一种是用的MAX的低通开关电容滤波器,这种阶数很高,通常5阶以上,同时还需要一个截止频率100倍的信号源驱动,但胜在电路简单,只有一个芯片就可以,且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S:
那要看你能接受的成本了,我当时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双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但电路比较复杂。一种是用的MA ...

找时间都试试  谢谢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

网友S:
引用 楼主:
找时间都试试  谢谢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

嗯,呵呵~总的来说,第一种方案适合没有单片机的情况,555加有源低通滤波(无源低通滤波我也试过,但效果很差)纯电路方式,第二种方式适合有单片机的情况,信号方波信号时钟都可以由单片机来提供,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S:
嗯,呵呵~总的来说,第一种方案适合没有单片机的情况,555加有源低通滤波(无源低通滤波我也试过,但效果 ...

我的555方波怎么下降与上升沿都不陡峭呢?

网友:
低的可以用文式振荡,高的要用克拉波,西勒等电容三点式振荡!

网友(2013-10-24):
引用 网友A:
看你干啥了,频率要求精确不精确;最简单的,用个 单片机 IO输出方波,然后滤波就可以。。在复杂点,用 PWM ...

你好请问有没有100MHz的 N-mos管啊  我想用个40MHZ的方波去控制mos管的开关,做个高频机

网友:
买一个信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