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一下,k60的指令周期是多少,200m主频下

楼主(2012-10-22):
弱弱问一下,k60的指令周期是多少,200m主频下

网友A:
野火:

不同的指令不同的指令周期……你可以搜索编程手册里的  MIPS 或 DMIPS ,每秒可执行多少百万条指令……D表示整数运算

Kinetis 系列的单片机 是 1.25 Dhrystone  MIPS / MHz ,在 200M主频下,就是 1.25*200 DMIPS ……每秒 1.25*200 * 1000 000 条整形运行指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野火:

不同的指令不同的指令周期……你可以搜索编程手册里的  MIPS 或 DMIPS ,每秒可执行多少百万条指令 ...

火哥,弱弱问个问题,内核频率,总线频率,还有flex频率着三者什么关系,运行时用的是哪个频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火哥,弱弱问个问题,内核频率,总线频率,还有flex频率着三者什么关系,运行时用的是哪个频率? ...

一块芯片,有多个模块,不同模块就自然有不同的频率,内核频率,就是MCU的内核运行频率,也是系统频率;总线频率,即bus频率,通常是gpio、串口2~5等模块的频率,flex  bus频率,有 flex bus 总线的,用在外部SRA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块芯片,有多个模块,不同模块就自然有不同的频率,内核频率,就是MCU的内核运行频率,也是系统频率; ...

谢谢,山外大哥,然后,我用的是你们的k60驱动正点原子2.8寸的彩屏,就是一点效果都没有,请问k60能直接驱动吗?搞了好久都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一直找不到原因,挺郁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野火:

不同的指令不同的指令周期……你可以搜索编程手册里的  MIPS 或 DMIPS ,每秒可执行多少百万条指令 ...

你这典型的MIPS DMIPS傻傻分不清楚啊。。。。。。。 如果DMIPS也是每秒百万指令数 ,还为啥还要个D
对于cortex系列,基本上主要的运算指令是单周期的,和溅出粘上边的访内指令则是2周期以上,视流水线,总线矩阵占用之类的情况而定~
所以说指令周期不定~具体指令具体分析,参考内核手册和处理器手册来确定具体asm指令的周期数

200m,现在k60 150mhz的都默认超频跑200那么猛了?这个flash要等几个周期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典型的MIPS DMIPS傻傻分不清楚啊。。。。。。。 如果DMIPS也是每秒百万指令数 ,还为啥还要个 ...

D 表示的就是 Dhrystone 嘛……测试程序而言,有啥好分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D 表示的就是 Dhrystone 嘛……测试程序而言,有啥好分不清

那你还会把整数运算乘1.25。。。。。cortex m可没什么共发射,哪条指令能短过一个机器周期?

网友(2015-02-23):
手册里应该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