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说ADXL345选择较低的速率有助于滤波?

楼主(2012-10-23):
MWC中ADXL345的速率选的很低
void ACC_init () {
  delay(10);
  i2c_writeReg(ADXL345_ADDRESS,0x2D,1<<3); //  register: Power CTRL  -- value: Set measure bit 3 on
  i2c_writeReg(ADXL345_ADDRESS,0x31,0x0B); //  register: DATA_FORMAT -- value: Set bits 3(full range) and 1 0 on (+/- 16g-range)
  i2c_writeReg(ADXL345_ADDRESS,0x2C,0x09); //  register: BW_RATE     -- value: rate=50hz, bw=20hz
  acc_1G = 265;
}

是不是这样有利于滤波?
是不是加速度计返回的是在两个读取数据时间之间的加速度平均值?

网友A:
这个上面有写bw=20hz,应该是为了限制带宽,减小高频噪声影响,另外电调PPM波周期是20MS,也就是50HZ,上面也是定成50hz,整个控制周期最短也就是20ms,折中之后定为50HZ是最好的。以上为个人理解

网友B:
不能这么说吧   该有的噪声还是有的  加滤波算法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这么说吧   该有的噪声还是有的  加滤波算法才对                                                    ...

滤波算法肯定要有,PPM波频率摆在那,最快响应也只能是20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上面有写bw=20hz,应该是为了限制带宽,减小高频噪声影响,另外电调PPM波周期是20MS,也就是50HZ,上面 ...

你看限制带宽不就是为了减小高频噪声的影响吗,那和滤波功能不是差不多的感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限制带宽不就是为了减小高频噪声的影响吗,那和滤波功能不是差不多的感觉吗? ...

是这个意思

网友:
PPM是系统控制周期,PID的周期可以更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