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个国外的mini pov,正在进行中……

楼主(2012-10-23):
国外的pov::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7&highlight=pov

打算用51+595,驱动10个全彩led,有兴趣的顶啊!
开始画板

楼主:
自己占个位,
打算用锂电池,粘在电路板上,在打防水胶。。

网友:
很好玩哦!

楼主:
找到个好芯片,MBI5026,spi接口,16路恒流输出。5个灯,3个脚,一共15路刚刚好。。

网友:
MBI5026  什么价格?

楼主:
刚刚问了淘宝,1.4元一个。有点小贵啊,,2片595才5毛。。不知道有没有跟便宜的芯片呢

网友:
不错!咱也想搞一个!
以前不感兴趣,现在有自行车了,发现可以搞个炫一下!

595足够了,论坛有个帖子,讨论LED灰度问题,595的OE端引入PWM调光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7%81%B0%E5%BA%A6
27楼

我打算用Mega8做,有PWM输出。595直接驱动算了。

楼主:
我也看过论坛里这算法,关键是595不是恒压的,电压偏差对亮度影响较大,,所以想找片便宜的恒流去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看过论坛里这算法,关键是595不是恒压的,电压偏差对亮度影响较大,,所以想找片便宜的恒流去驱动。。

这个不用考虑这么多吧。。考虑多了只会是电路更复杂。徒增成本。

担心这个问题的话,可以考虑单片机上做电源电压检测,然后在PWM上补偿一下。电压高时就适当减少点占空比,电压低时就增大点,使亮度平衡一下。不过这样要做全才的话,算法上较复杂,也可能牺牲颜色纯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看过论坛里这算法,关键是595不是恒压的,电压偏差对亮度影响较大,,所以想找片便宜的恒流去驱动。。

可以考虑锂电升压到5V。不过会浪费一下了,效率问题。另外,LZ买车了?深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考虑这么多吧。。考虑多了只会是电路更复杂。徒增成本。

担心这个问题的话,可以考虑单片机上做 ...

1.检测电压,要做个基准源,也要额外增加成本
2,程序里要算led的VF值,不宜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锂电升压到5V。不过会浪费一下了,效率问题。另外,LZ买车了?深圳的? ...

为健康生活,搞了个2个轮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健康生活,搞了个2个轮子的

我入手快两个月了。天天骑车上班。单程10公里。自己做了个尾灯,昨晚在修改软件,加入刹车检测。LZ不会用霍尔做换帧吧,建议用干簧管,霍尔工作电压都要4V以上(我查到的是这样),锂电不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1.检测电压,要做个基准源,也要额外增加成本
2,程序里要算led的VF值,不宜新手 ...

AVR单片机自带基准,虽然不是很准。。。431基准也很便宜,而且基准一个就够,恒流驱动可不只一个

VF指压降吧?我觉得那个不用计算吧,采用固定值就可以了。当然我没实际做过,不知道实际问题。我只是考虑平衡要达到的效果和成本,诚然好效果要用好元件来搭,但需要那样的效果么?人眼能辨出实际的差距么。
我推崇软件能解决的,尽量用软件解决。做个POV本身用不多复杂的处理,而且像这样的校准,可以几十秒甚至几分钟做一次。

电压不够的话。。。可以两个锂电串联 。。。

网友:
关注一下,骑了一个月车上班了,单程9公里。

网友:
以前做过,不算太成功

楼主:
板子设想:
1,锂电池,可以反复充电,免去3个7安装的麻烦
2,usb转串,方便调试,还可以写个上位机,自己改图案
3,光感,这是必须的
4,双面全彩显示,10颗led
5,板子外观就山寨图片的
充电管理芯,led驱动,单片机==都没确定,大家有什么好推荐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设想:
1,锂电池,可以反复充电,免去3个7安装的麻烦
2,usb转串,方便调试,还可以写个上位机,自己 ...

USB转串口就没必要了吧,可以作为附属板。
貌似专用全彩LED都是高压驱动,一般6V以上。

网友A:
充电 mp4上5脚的充电芯片就可以,好像是TP4054,最大500mA,有充电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转串口就没必要了吧,可以作为附属板。
貌似专用全彩LED都是高压驱动,一般6V以上。 ...

1板子调好了,串口可以不焊,加块附属板要工程费,节约点好
2,红绿蓝,不是达到vf值就行了吗,蓝,绿3v就能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 mp4上5脚的充电芯片就可以,好像是TP4054,最大500mA,有充电指示

我也知道一款,SE901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电 mp4上5脚的充电芯片就可以,好像是TP4054,最大500mA,有充电指示

建议用TP4055。带充电指示。我前两天买了20片,6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TP4055。带充电指示。我前两天买了20片,6毛钱

20片6毛 3分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20片6毛 3分一个?

当然是单价啦,别搞错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1板子调好了,串口可以不焊,加块附属板要工程费,节约点好
2,红绿蓝,不是达到vf值就行了吗,蓝,绿3v ...

反正我找到的几个驱动IC是不低于5V的。你可以再找找咯

楼主:
最新状态:板子画好了,送去打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状态:板子画好了,送去打样

好效率!
我还在考虑怎么固定的问题。。。

楼主:
固定参考国外的,板子没几个元件,原理图都没出,直接pcb。。赶了一晚上,希望没问题!!
抽空到电子城逛逛啦!

楼主:
代替MBI5026的恒流驱动芯,价格便宜

网友C:
我期待你们出套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代替MBI5026的恒流驱动芯,价格便宜

看了下这个芯片不错,可以考虑。
固定方法是看懂了。等待你出来板子报告一下测试情况,准备跟风。
另外,讨论个问题。电池打算用锂电?你准备直接粘在电路板上还是像老外那样固定在转轴上?担心直接粘在板子上偏心问题会不会比较严重?而且电池以及固定板子部分会不会受这个离心力影响?毕竟电池比较重,而电路板很轻可以忽略。
没看明白老外那个怎么做的位置检测,你的板子上也没看明白用的什么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期待你们出套件

出套件要考虑
1,焊接,板子元件都是贴片的,电阻电容是0603的封装
2,防水,应该不是没个人都要防水胶吧,难道也要配??
如果不防水,那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这个芯片不错,可以考虑。
固定方法是看懂了。等待你出来板子报告一下测试情况,准备跟风。
另外, ...

电池是粘在电路扳上。。您是担心路人的安全,还是对骑车者平衡影响。。
电池用强力胶粘住,并打上热熔胶
板子重量还不知道,等板子到了,焊好,会上传个三围跟体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粘在电路扳上。。您是担心路人的安全,还是对骑车者平衡影响。。
电池用强力胶粘住,并打上热熔胶

都有。。。
期待您的测试。我光在这猜测这猜测那了,没有实验没话语权。您先探路 。。。我等下月初下来工资 。。。

网友B:
呵呵,最近俺在做无线遥控的尾灯。

楼主:
漫长的等待后,终于迎来新的开始。。show一下板子,开始焊板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最近俺在做无线遥控的尾灯。

等我完成这个后,我也搞一整套,到时请您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套件要考虑
1,焊接,板子元件都是贴片的,电阻电容是0603的封装
2,防水,应该不是没个人都要防水胶吧 ...

那就期待成品吧,呵呵

网友B:
打样速度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样速度真快

正常货期是3-4天吧,找间小厂,业务量不大的,那样交货会比大厂的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货期是3-4天吧,找间小厂,业务量不大的,那样交货会比大厂的快!! ...

最近进度如何?

楼主:
来几张裸照,,晚上再上传个图案瞧瞧!!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几张裸照,,晚上再上传个图案瞧瞧!!

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几张裸照,,晚上再上传个图案瞧瞧!!

搞个视频上来

网友D:
动作好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作好快啊!

iphone5刚面世,山寨就来了

网友E:
能介绍下都用的什么元件吗

还有 原理图啊,,程序啊,,,小弟感谢啊

网友:
574493720@qq.com   谢谢了

楼主:
搞了很久,不知道怎么拍照才能拍的好,眼睛看得很漂亮,照出来就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介绍下都用的什么元件吗

还有 原理图啊,,程序啊,,,小弟感谢啊

现在还是调试阶段,等完成了,就放到顶楼。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是调试阶段,等完成了,就放到顶楼。感谢支持

很不错!赞一个!

网友A:
这个楼的哪位说的没有低压霍尔的。。。
无意间看到这个:
A3212
2.5 - 3.5v供电,用个3.3的LD0正好啊。而且低功耗,平均10uA不到。

我打算用到里面 检测转速,稳定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楼的哪位说的没有低压霍尔的。。。
无意间看到这个:
A3212

好东西,收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楼的哪位说的没有低压霍尔的。。。
无意间看到这个:
A3212

干簧管不是更好?两根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干簧管不是更好?两根线

干簧管是机械的,有寿命,灵敏度等问题,而且用这个比干簧管体积小多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簧管是机械的,有寿命,灵敏度等问题,而且用这个比干簧管体积小多了啊  ...

嗯,确实。

网友:
这个感兴趣,等待楼主上传资料

网友:
坐等资料。。。谢谢楼主大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东西,收藏

等着你视频

网友:
说好的程序呢?亲

网友(2012-11-22):
不错。。什么时间搞好啊

网友:
请教楼主你咋供电的?
无线供电?
发电?
还是电池供电+电刷?

网友:
电池也绑在伏条上么?

网友:
mark什么玩意啊

网友(2013-03-28):
楼主不更新了?

网友:
坐等楼主更新

网友:
前两天做了一个类摇摇棒的    可用二进制显示    也可以通过甩手来实现pov显示    我弄个的比较小     想当手表用     可惜    就是程序下载不进去
不知道是不是晶振不起振还是什么原因      还没搞清楚

网友(2013-10-08):
嗷嗷!!我也打算入手风火轮!!!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