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 天线阻抗匹配

楼主(2012-10-23):
最近在做一个室内定位的项目。天线设计是看到很多不同的方案,大家帮我分析一下用哪种好呢,天线准备用外接天线,陶瓷天线也可以。
1.balun 后直接接滤波器,再接C45 L6 L11

2.balun 后直接接滤波器,再接天线

为什么1中后面接C45 L6 L11?滤波器in端应该接天线端把?

网友A:
楼主难不成用的是德国的NANOLOC芯片?

好眼熟的天线匹配参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难不成用的是德国的NANOLOC芯片?

好眼熟的天线匹配参数啊!

恩,你也用过?我做的节点通信距离太近了,只有几米,怀疑没做好阻抗匹配

网友:
几米的距离,肯定是射频部分出问题了。如果板子很小,走线很短的话,匹配没做好也不至于这么短。

网友B:
天线参数跟我的也一样,呵呵,C45 L6 L11这三个元件是与后面的陶瓷天线做阻抗匹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参数跟我的也一样,呵呵,C45 L6 L11这三个元件是与后面的陶瓷天线做阻抗匹配的 ...

你不加功放能传多少米啊?

网友:
空旷地200~400米

网友:
建议使用AppCAD计算一下阻抗

网友:
有没有匹配网络 看天线阻抗 和你的输出阻抗是什么关系,知道输出阻抗 Z0 和天线阻抗ZL;再去定匹配网络参数,不外乎共轭匹配。

网友C(2013-09-09):
你的那个NANOLOC距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板载天线不加PA距离才20米。哎,换陶瓷天线,匹配电路不好弄!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那个NANOLOC距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板载天线不加PA距离才20米。哎,换陶瓷天线,匹 ...

我不加PA最多也就30米,最后还是要加PA,加PA后室外可以达到200m。

网友:
曾经让无线愁坏了头,影响因素很多:发射功率、中心频率、频偏、接收灵敏度、天线以及周围器件对天线的影响等!

网友(2014-09-30):
请问楼主,你的板子现在是否在使用?我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况。问一句,加PA是什么意思?参考设计里应该已经有了PA和LNA的设计了吧,难道你还要另外再加一个PA,我有点不理解,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