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elae16 逻辑分析仪终于山寨出来了,最高100M采样率,共16...

楼主(2012-10-23):
由于Saleae8被轻易山寨出来,Saleae公司在设计Saleae Logic16的时候,加强了加密工作。从去年11月份开始着手,从Saleae官方花了299美元买了一个原装的产品,破解分析这个Saleae16,期间断断续续的,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搞出来了。
Saleae的逻辑分析仪界面,非常简单的易用,他的特点是实时将采样的数据送入电脑,由电脑内存进行存储,而且还采用了上位机的数据压缩,所以理论深度达到10G。
使用手册传上看看
采样的方式是3通道可以达到100M最高采样率,6通道达到50M采样率,9通道达到32M采样率,16通道达到16M最高采样率。USB2.0的标准是480Mbit,去掉冗余等大概理论值只能达到400Mbit左右,而Saleae16已经做到了300Mbit的USB通信速率,可以说是非常的强悍了。同时,官方在论坛里也推出了Saleae的1.1.16版本,现在支持分析的协议也达到14种了,无图无真相,先发几张采样图片看一下。

可以分析的协议有:

关于最高采样率,我做过相关测试。
   绝大多数情况来说,只要您的电脑速度够快,并且没有其他USB设备干扰的基础上,逻辑分析仪都可以达到最高采样率,我做过这样一个测试,平台是联想的一体机,一共有6个USB口,背后是4个,侧面是2个,但是设备管理器里只能发现4个USB口,说明其中有2个USB口是分出来的。把一个USB转串口芯片和Saleae16逻辑分析仪同时插到侧面的2个USB口上,并且USB转串口不停发数据,这样情况下Saleae16同时采集,但是达不到100M最大采样率,只能达到80M。但是只要把USB转串口转移到背后的那USB口上时,3通道达到100M完全没问题。其他多个通道也有类似情况,只要是分出来的USB口,可能要降低一个采样率级别。

因为这个产品付出代价比较大,所以暂时不开源了,这种东西一旦开源,估计很快就和saeae8一样了,大家开始拼芯片进货渠道,谁的进货驱动便宜,谁就卖的便宜,卖的好,工程师全部贬值了.....。为了庆祝一下,把saleae8的生产文件开源出来。我们自己专门在官方基础上做了个68013的批量烧写器,大家只要以后用68013批量写固件,都可以使用我们这个软件,可以批量烧写,还可以查看是否烧写成功。
首先大家要把CySuiteUSB_3_4_7_B204安装上,安装后的默认路径是C:\Cypress文件夹,安装好以后,使用我们提供的CyControl.exe文件覆盖一下C:\Cypress\Cypress Suite USB 3.4.7\CyUSB.NET\bin里边对应的这个文件,然后直接双击打开CyControl.exe这个文件,会出现以下图片:

然后大家插上68013的板子后,会提示你安装驱动,如果你以前安装过别额其他任何驱动,得点右键点更新驱动程序,选择C:\Cypress\Cypress Suite USB 3.4.7\Driver,驱动成Cypress USB Generic Driver (3.4.7.000),然后点Load  IIC  File,选择你需要的IIC文件,然后点Start,点了Start以后,你插上一个68013的板子,他就会自动烧写一个,插上一个,会自动烧写一个,并且会显示成功还是失败,成功率是多少。
提供几个IIC文件,saleae的IIC文件:
                          usbee AX的IIC文件:
                          一旦不小心烧错了,可以直接烧成全FF的IIC文件:,
如果一旦烧错了的话,大家只要把那个驱动的inf文件改一下,加上你所烧写的那个设备的ID,重新驱动一下,就可以重新识别,然后再重新烧写就可以了,修改cyusb.inf文件这里就行:

网友:
这个必须顶,山寨中的战斗机,\(^o^)/

网友:
官方那个299美刀(折合2100)的话,在国内没什么性价比的感觉。孕龙的LAP-C 16064也是16通道、100M,自带RAM芯片,应该不会出现通道一多就得降频的问题,缺点是受RAM大小限制,不过淘宝才1600,协议有近50个。

网友:
个人FPGA开发利器

网友A:
楼主效率够高,已经开卖了,已经是完美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效率够高,已经开卖了,已经是完美版了?

已经是完美版了,只是由于官方的上位机和下位机都做了加密,所以软件必须安装我们提供的绿色版软件,用官方的软件可以识别,但是不能采集数据。
用我们的软件,可以识别并且采集数据,并且还完美支持saleae8.
功能和性能和官方没有一点区别,完全一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是完美版了,只是由于官方的上位机和下位机都做了加密,所以软件必须安装我们提供的绿色版软件,用官 ...

LA1034 LogicPort 也是完全和谐了?

网友:
太好了,支持一把!!!!!!

网友:
支持一下 非常好的东西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1034 LogicPort 也是完全和谐了?

LA1034早就和谐了,不过1034,就是深度低了点,压缩模式,也就是1K多的变化量,能采集个200个字节就很不错了。

网友:
山寨中的战斗机

网友B:
你想用FX2不开源?告诉你吧,除非你给人烧死CPLD,否则是不可能的。FX2程序复制容易去了。

网友:
好东西,山寨出来也不容易呀

网友:
真是战斗机,佩服佩服

网友:
这个必须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用FX2不开源?告诉你吧,除非你给人烧死CPLD,否则是不可能的。FX2程序复制容易去了。 ...

这位仁兄,你可以试试看,实际上原厂的根本没用到所谓的CPLD,就是一个68013+FPGA+EEPROM,淘宝上有卖原装货的,2000元一台,你可以买一台回来试试看,自己能不能轻易复制。
这东西争论是没用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只是自己可能没涉及到那个领域而已。
淘宝原装的地址是: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p7kqq57a8b8

网友:
都是牛人啊

网友:
好,买个玩玩,有个长时间序列的时序,弄不出来真的是很头疼。

希望这个长存储能起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位仁兄,你可以试试看,实际上原厂的根本没用到所谓的CPLD,就是一个68013+FPGA+EEPROM,淘宝上有卖原 ...

我写了几年FPGA了,能不知道情况?除非它用的是带指纹的FPGA,或者用的是带Flash的FPGA,否则拷贝容易去了。68013不是非易失的,程序必须挂外面。

网友:
好东西~做硬件开发非常有用的~~谢谢楼主~

网友C:
什么时候开卖啊?捧个场哈哈~

网友D:
楼主你做这个卖多少钱。。如果价格不错,可以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写了几年FPGA了,能不知道情况?除非它用的是带指纹的FPGA,或者用的是带Flash的FPGA,否则拷贝容易去 ...

既然您做了几年的FPGA,清楚的了解情况,那就应该知道人家既然要加强加密,肯定不会让你简单复制,肯定会使用你所指的“除非”范围内。
如果跟你想的那样,我们也不至于搞了近一年,当然了,因为我们第一次搞这种破解工作,刚开始走了很多弯路,如果真的容易复制,估计现在满大街都是了,也不至于saleae出来这个产品都2年了,现在我们才刚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时候开卖啊?捧个场哈哈~

已经有了,购买链接地址在我的个人签名地址里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做这个卖多少钱。。如果价格不错,可以买一个

我们现在销售价格是360元人民币......在我的签名地址里可以找到链接。
既然您提到价格,我就在这里大概说一下,当然,不是针对您, 而是针对我们的价格说一下具体情况。
因为有坛友过来,觉得我们的这个产品价格太高。我也清楚的知道,大家觉得价格高,是因为对比saleae8来说,价格太高,因为saleae8现在才40元。
这个saleae16产品板子里边,成本也就是100多块钱就可以做下来,而大多数的人的思维,产品的成本就是板子里的那几个器件,你还卖这么贵,但是一个产品的成本,远不止这点器件成本。
saleae8,只要懂但电子基础,就可以山寨出来,可以说不需要投入任何研发精力就可以做出来,所以那个产品卖个器件价格很正常,30多块的器件成本,卖40,没有任何其他附加的成本在里边。
而这个saleae16,除了器件成本外,我们直接投入,2台高端逻辑分析仪,2台saleae16原装逻辑分析仪等这些直接工具投入,就有近2万。2个工程师全力投入,还有在外围协助的,做了一年的时间,人工成本,不低于20万,而生产调试,也需要人工,还有方方面面的杂七杂八......
尤其是人工成本,太昂贵了,这些都是隐藏成本,而很容易被大家所忽视的,而且我们还要赚取一定额利润,为我们后期的工作做准备,我们现在也在研发一些我们自己的逻辑分析仪,只是感觉人家国外的产品的上位机软件,确实做的不错,做的很细腻和人性化,所以在这块想多积累一下。

当然了,我们这次破解算是正式的破解工作的第一次,中间也走了不少弯路,用了一些时间。由于有了这次经验,我们现在已经向usbee rx进军了,usbee rx是2通道600M,5通道300M,8通道200M的采样率,其他方式均100M采样,总共2路模拟,18路数字,功能比较强大,我们也希望我们会尽早破解贡献出来,这个usbee rx,从官方购买一个就要1945美元,折合人民币1.2万多,这些都是投入啊....,后期的500M,200M逻辑分析仪啥的,我们一定会多多努力.....,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

网友:
小宋老师好哇~~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销售价格是360元人民币......在我的签名地址里可以找到链接。
既然您提到价格,我就在这里大概说 ...

楼主我很理解,D确很多人只看了硬件的成本,而忽略了很多,我已经有了一个8的,如果那里我要是用到高速度的,我第一时间买你的。

网友:
SALEAE16,是上位机与下位机相互加密。。顶一下。

网友:
特来顶贴,前几天刚买了个

果然好使,只用了半小时就解决了困惑我几天的软件bug

网友:
已经有一个8通道的,关注一下。

网友E:
看了论坛里面另外一个帖子,原版应该就是 XC3S200A + CY7C68013A 的方案,下位机不存储程序,PC 在上电后通过68013给fpga进行配置, 硬件本身难以加密,也不会有程序读出的问题。
如果有加密手段,就是利用spartan 3A的芯片的唯一id,运算后存入CY7C68013A的eeprom, 上位机软件启动时进行校验运输,如果不符合,拒绝运行。
破解办法2种都行,1. 破解上位机软件。2. 在下位机fpga的配置通道上加入一个单片机,直接替换掉spartan 3A的唯一id为一个正版的id。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
支持破解usbee rx,盼早日成功!

网友:
不知道虚拟机能不能用上?能我也搞个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销售价格是360元人民币......在我的签名地址里可以找到链接。
既然您提到价格,我就在这里大概说 ...

能够理解老板开发的不易,早先我也在国外网站搜索山寨的没,都没有消息,看到LZ的破解,又让我心潮澎湃了,呵呵~

网友:
不错,老外做东西就是精致

网友:
楼主威武啊,让他们小美国再搞什么印钞票,搞别人,支持楼主使劲山寨,抓紧把RX也山寨出来,最好把美国导弹也山寨出来,哈哈

网友:
楼主代理商飘过~~~~~~~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254181008

网友F:
兄弟们,低调再低调一些。44楼的想法不错,破解上位机难度大,还是破解下位机的难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们,低调再低调一些。44楼的想法不错,破解上位机难度大,还是破解下位机的难度大?{:handsha ...

不用低调,有啥想法,可以讲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探讨一下,44楼哥们讲的,数据流配置FPGA,用单片机替换,如何才能替换,怎么替换呢

网友:
呵呵 楼主那里 最好的虚拟示波器 是哪个?

网友:
哈哈, 44楼就是ESLA601的作者,LA1034的和谐版

楼主:
引用 楼主:
强悍  !  500M

主要问题是,那个LA1034说是500M,500M采样率是个熬头,垃圾功能。深度2K,不能用压缩模式,2K/500M = 4us。采集4us的数据长度,4us有啥用啊,可以采集到什么东西啊。
在200M以下的采样率,深度虽然也是2K,但是可以用压缩模式,大概可以保存1K多个数据变化量,他的压缩方法就是用了一半的内存,作为计数器,一半的内存,作为采样存储空间,我算过,34个通道一共可以保存的数据变化量是150个字节,如果采样普通的串行协议,那还有的用,5个通道的话,一个通道大概可以保存30个字节左右,如果同时用30个通道,你每个通道就4到5个字节的深度,对于一些场合应用,估计也够了,有些场合,这个深度估计也不行,LA1034我们也搞出来了,但是觉得这500M是个鸡肋,只能用200M而已。
这款产品是2002年前后开发出来的一款产品,要采集100多M的内存数据,根本不可能,200M的速度,采集50M以下还差不多。
当时的技术来说,也就能做到这个层次,不过现在我觉得应该出一款真正的高深度500M了,这样对于一些ARM系统下的内存信号采集,有一定的用处,现在的技术,应该可以达到的,我们也在考虑开发这样一款,硬件采用FPGA+DDR的方案,软件就可以考虑使用saleae的这种界面,那就应该很不错了。

网友G:
360 貌似很贵啊
貌似没有这个 LA200有性价比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4396&highl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G:
360 貌似很贵啊
貌似没有这个 LA200有性价比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04396 ...

我不否认,他这个东西硬件指标来说,确实不错,其他性能,你可以去买一个回去用用试试,估计用几次就知道和Saleae16使用的是300M实时带宽传输数据,那个速度上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你可以下载saleae的软件试试看。
不过作为技术探讨,我想说的是,使用一个东西,我一般不仅仅看硬指标,而也会研究一下软实力。我们搞这个东西一年多,其实一年多我们自己做这么个东西也不是不可能,为什么我们要去山寨他们的呢,因为逻辑分析仪我用过没有十种也有七八种了,Saleae软件是我个人感觉,用过的软件做的最人性化,当年我第一次使用Saleae的时候,甚至我都有点吃惊这个软件,他基本上拥有了传统逻辑分析仪的90%的功能,但是复杂度只有他们的10%,他的简单细腻易用和精致,我个人感觉,光Saleae这个软件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硬件本身的价格了,据我所知,Saleae软件更新已经有十几次版本了。鉴于此我们正在考虑开发中的指标更高的逻辑分析仪,软件系统就要重点参考Saleae的使用界面。
如果软件系统做的好,使用过程中稍微节省点时间,那价值值几何。

网友G:
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再等一段时间,价格很快掉到200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再等一段时间,价格很快掉到200

呵呵,这位兄弟先入为主了,我提前说了,我只是从技术层面去讲的。这个软件做的怎么样,我想用过Saleae的人都会告诉你的,你发的那个链接里边那个,你如果觉得合适,可以买回去一个试试,试试软件,测测他的使用速度,尤其是多通道高速率数据情况,你可以多测试一下,使用体验,我就不用告诉你了,你可以试试看,体会一下牛一样的感觉,然后再使用我们的Saleae16,体验一下300M实时带宽飞一般的感觉。

至于你说价格,可能也会降价到200,到100多也是有可能,但是这种工具性质的东西,你拿到后,只帮你解决一个问题,可能价值的本身已经超过了这个产品价格了,当然价格再怎么降,一旦一个东西只有器件费用,我肯定不会去做它了,除非我还有特殊的需求,比如增强知名度等,我会把精力投入到更新更好的新产品上去,就如同考虑中的山寨RX。

我们的理念是走到技术的前列,而不仅仅当个后来者。走在技术的前列,本身就是风险大,投入大,同时利润也高,这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

我们山寨这个saleae16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可能是后来山寨我们的山寨山寨者无法体会到的,也是很多只会计算器件成本的用户无法体会的,所以很多人希望我们做贡献,却不希望我们得到应该得到的,试问如果我们拿不到应该得到的,我们将来靠什么力量去投入更新更高的产品当中去,靠什么去破解RX呢,进一步如何开发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更高端的,比外国人更优秀的产品呢?我们靠贡献是无法让我们成为一个良性循环的,我们能够运营下去,做出更好的产品,这才是贡献。

我觉得,市场上,可以带来低价的“后期”山寨者应该有,这样可以让更多用户得到实惠,但是像我们这样“首期”山寨者更应该有,如果我们不山寨出来,后期的人靠什么去山寨呢,而我们要比后期的人多付出多少倍的努力呢?

我想这也是我们每个电子人应该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人家通过一个MP3就可以升级到ipod,而中国这种行业,出现一个新产品,大家呼呼的进入大批山寨,很快大家就开始拼器件成本,拼人工,拼着拼着就开始省器件,用二手器件,做不良产品,很快这个行业呼呼的没利润了,呼呼的就全部出去,这个行业始终发展不到人家那个水平,始终就不会出现苹果呢?究其原因,还是思想问题,思路问题,中国人为什么在这个领域,始终追捧欧美品牌,追捧日系品牌?我从来不进行抵制日货,我始终认为,抵制日货其实就是在扇中国电子研发人员的脸,研发不出来好东西,还怪人家抵制日货么,还不是电子人不争气么,等到日本人抵制中国货,那才是说明我们扬眉吐气的那一天,不买日货,还不是一样买外国的,什么时候能买到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呢。

要想让这个行业,中国人自己强大起来,我想走在前期研发的人,应该拿到该拿到的,我前边讲过,器件成本不算,我们搞了一年的人工成本,超过20万,每一台净利润200元的话,预计我们销售1500台-2000台,才会回来起码的所有的成本,而我们还想让赚到的利润能够让我们有足够的资金去山寨或者研发新的东西,这个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到那个时候,会不会出现大批我们的山寨者,迅速充满了,市场,这个产品又再一次和saleae8一样死翘翘了。

可能说着说着就说多了,有点偏题,抱歉.....
讨论一下而已,没别的意思,如果觉得说的不对的地方,可能每个人对每个事物想法思路是不一样的,就当听了个冷笑话,一笑而过即可,呵呵。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不否认,他这个东西硬件指标来说,确实不错,包括还有LWLA硬件指标也都很不错。。。
----------------- ...

这位仁兄,作者虽然使用了USB全速,但是和电脑通信还是使用了和以前开源的一样的通信方式,USB转串口通信方式,你自己可以看作者在22楼的回答。
这里我只表达一个指标,串口通信,速度就算是和电脑115200波特率通信的话,32通道同时测,256K每个通道的深度,总数据量,不加任何冗余,是256K*32/115200波特率,上传时间,你可以自己算下,似乎达到分钟级别了,况且这个指标也达不到,如果你愿意等,可以的。
呵呵,这和Saleae16的300Mbit实时带宽,连续无缝采集无法比较的,。
这个产品,在几年前就已经有了,而且是开源的项目,可以去了解一下
开源的项目:
http://dangerousprototypes.com/docs/Open_Bench_Logic_Sniffer
开源的JAVA应用程序:
http://dangerousprototypes.com/docs/Logic_Sniffer_102
只是原装用的是PIC单片机......

当然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各有优劣,那款,16通道可以到200M,32通道可以到100M,采样速度确实是值得肯定的。用JAVA开发的,也是值得肯定的,跨平台方便,不过也是几年前的前辈们做出来的。
这个产品,论坛内也早就有帖子讨论过。
http://www.amobbs.com/thread-3981570-1-2.html

另外,saleae16是用QT平台开发的,我给你表达说界面,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不是说平台问题,我就是要表达界面。我的理解是,大多逻辑分析仪用户,购买回去是作为使用而不是研发分析仪,不是所有的使用者都和我们一样对逻辑分析仪使用了解透彻,所以他们买到后,首要的就是快速用起来,正常使用到自己的工作当中去,而Saleae确实做到了,这点做的比其他型号做的要好的多。就如同傻瓜相机一样,高品质手动相机确实能有更好的效果,但是大众来说,能照相就不错,所以自动模式的相机,对大众更方便,会按快门就能照好照片,大多数人足够了。这就是我对Saleae推崇的地方,使用界面3个按钮,解决问题,设置方面,仅仅几个选项,把逻辑分析仪90%的功能都提现出来了,协议分析14个,对于绝大多数场合足够,使用简单方便。比如孕龙的,把什么1602,12864都搞上去,这种协议,我觉得就有点画蛇添足了,当然,偶尔有个别用户用到,但是对大多数用户来说,就是多了一个鼠标选项而已,个人观点,如果觉得观点不对,仅供讨论,呵呵。

网友:
在淘宝上拍了一个,看看效果再说。

网友:
lz很多话很中肯, 我用山寨的saleae就图它软件好,而且跨平台。
不过暂时不打算上16了,喜欢漂亮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再等一段时间,价格很快掉到200

好东西,经得起自夸。。

用工具,我们要想到的是他能为我们带来多少便利,带来多少效率,创造多少价值。。。

而不是关注卖你工具的人能赚多少钱。

我合作过的一个老板说过一句非常值得肯定的话:我从来不算计别人的利润,我只考虑对我有多大的价值。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真的没看明白 我说的话。
“为了防止 D 板  硬件 使用 了 USB 2.0  全速 对 200M 的逻辑分析 ...

呵呵,是的,说是USB全速,但是实际是USB转串口,USB全速不管怎么说是个12M的极限速度,但是串口速度是完全两码事了,K级别的。
为了防止D版,这个东西不需要D版,人家本来就是开源的,只是早期用的是PIC单片机......

网友:
74楼的兄弟,使用USB3.0的芯片CYUSB3014就可以,主频可以跑到200MHz,摒弃了68013的51内核,采用了ARM的内核,很给力。

楼主:
引用 楼主:
兴许 那一天  Saleae 8  的开发者  会用  USB 3.0 HS 器件, 用  Saleae 8  的  思路 开发出  100-200M   ...

您这个思路完全OK,我们这边也正在考虑1G采样率和500M采样率,高采样率大深度的逻辑分析仪,还有RX解密,后边就有考虑你说的这个。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Saleae16,一个方面,是从发展角度考虑的。做企业和做技术是两码事,我们做技术可以兼职,有自己的收入,认真钻研一下这个技术,但是我们作为我们创业团队来说,要想去开发新东西,必须要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没有钱,我们工程师如何生存呢。所以山寨Saleae一方面,因为现在这块市场有需求,虽然3.0现在是发展趋势,但是还不那么普遍,大多数电脑还没有这个接口呢,我们做出来后,可能市场需求比较低,只能做一个技术发展展望来做,但是作为商业经营来做,现在有点早了。还有一点,我们通过山寨Saleae16,也可以真正学习一下saleae公司对这块技术的积累,从Saleae的开发日志来看,他们做这个技术经历也是很漫长和复杂的,我们通过了解他们的,可以让我们做3.0的时候少走弯路。
作为3.0的发展趋势,如你所说,下一步Saleae公司可能做,其他公司也可能做,而且必将是个发展趋势,只是现在电脑CPU,内存,USB的发展能否跟上这个技术的发展,也得等待时机。
现在USB3014价格也在100多元,相信当我们的电脑普及3.0的时候,这个芯片价格也会降低不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论坛里面另外一个帖子,原版应该就是 XC3S200A + CY7C68013A 的方案,下位机不存储程序,PC 在上电后通 ...

FPGA的配置程序全部都是二进制的数据流,这个我们要替换ID不大可能吧,二进制数据流我们如何得知哪部分是ID的内容啊....

网友(2012-12-01):
了解下,我会考虑一台

网友:
支持一下,有用到时就立刻购买。

网友(2013-01-22):
淘宝看到论坛连接,确实不错,原来早就在论坛公开了,支持,顶一个

网友:
说到成本/投入/....
如果Saelae16的看到这个帖子,会怎么想呢?

网友:
LZ打算什么时候降价?

网友H(2013-02-21):
买了一个,简单易用,不错!

可惜波形文件保存后不能再次导入,甚是遗憾!

网友I:
好像目前也只有LZ山寨出来。销量上去的话,不知道LZ是否担心被Saelae公司告呢?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
有用的话买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像目前也只有LZ山寨出来。销量上去的话,不知道LZ是否担心被Saelae公司告呢? ...

这个不用担心的,呵呵。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不止是saleae16,淘宝所有的saleae8,一样也逃脱不过的。现在卖saleae8的至少有几十家。
saleae是小公司,要告的话还得来中国,估计他们也不会觉得很划算,呵呵。

网友:
saleae8 易用,留名  需要16通道时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了一个,简单易用,不错!

可惜波形文件保存后不能再次导入,甚是遗憾! ...

你好,这个是可以导入的,但是不是直接打开就可以了,而是打开软件后,直接点option----open session,就可以打开保存的文件了。
使用上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沟通,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是可以导入的,但是不是直接打开就可以了,而是打开软件后,直接点option----open session,就 ...

哦?原来是这样,我明天试试!

网友:
O(∩_∩)O哈哈~年前准备入手,刚看了一下淘宝LZ涨价了。

网友:
  对,我支持宋老师,我们公司就是这个鸟样,一个产品做出来,大家讨论定价,那个傻B就说这个要买成本价+50元,我靠,两个人半年工资他们发,是不是?那些试验中的材料他们买,是不是?心酸啊

网友:
支持小宋老师啊!有需要的时候我一定买一个

网友:
资料收了,留待后面慢慢研究。

网友:
DING回复不够热烈啊

网友(2013-04-06):
楼主不错,做技术的就要这样的

网友:
买一个玩一下

网友:
mark楼主我很理解

网友:
今天才看到,没想到楼主早就发了。

网友:
mark!有需要的时候买一个

网友:
坐等降价了买一个回来玩玩!

网友(2013-05-08):
继续支持,决定金钱支持。

网友(2013-06-14):
牛逼!实在牛逼!

网友:
支持楼主可持续发展

网友:
先马克下,早些年自己洞洞板DIY了个Saleae8的,很好用,就是速度低了些

网友(2013-07-21):
引用 楼主:
已经是完美版了,只是由于官方的上位机和下位机都做了加密,所以软件必须安装我们提供的绿色版软件,用官 ...

听说另一台直接从官方下载软件就可以,免xx档案,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

网友(2013-09-17):
楼主功底深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销售价格是360元人民币......在我的签名地址里可以找到链接。
既然您提到价格,我就在这里大概说 ...

支持下老乡……

总有一些人,只盯着价格 —— 才多少芯片啊,你卖这么贵 —— 中国人把产品做到没利润,就是这些人的杰作……

网友:
这个必须顶啊,牛B人物

网友:
强悍的楼主啊,走起

网友:
不知道盗版人家的东西,拿来自己获益,有什么好炫耀的。
下面还有这么多人叫好。
奇怪的是一边批评山寨的山寨把市场做烂了。

网友:
强人,好工具就是有点贵

网友:
为啥没有 USB3.0的呢?

网友(2013-11-03):
这个楼主淘宝店已经260大洋了,今天买了一个立刻解决了一个困扰N天的问题,超值

网友(2014-01-08):
好东西,想买个回来用用

网友:
不知软件接口开源不

网友(2014-03-15):
SALELOGIC 软件一升级会不会就挂掉啊

网友:
呵呵!决定支持一下

网友(2014-09-29):
我做了一个USBEE,装了驱动,设备管理器能识别,烧好了固件,USBee AX-Pro也能识别出设备,但不能测量波形,一直都是10V的高电平,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调节电位器后可以测波形了,频率是对的,但5V的电压测出来是18V,而且还是正负电压,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什么时间有成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