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郁闷,买来没多久的 STM32F4-DISCOVERY 就挂了?

楼主(2012-10-23):
头两分钟还正常,也没动它,IAR 用得好好的,
再点一下“download and debug",

突然蹦出来 :   Fatal error:  ST-link , no MCU device found.
                     Session aborted!

STM32F4-DISCOVERY   上 STM32 F407 流水灯还可以正常跑。

IAR 的问题 还是 STM32F4-DISCOVERY 的 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你程序占用了JTAG的io,用SWD方式试试,再不行用ISP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程序占用了JTAG的io,用SWD方式试试,再不行用ISP试试

多谢提醒,还真有这种可能。因为之前烧录过一个配置有配置IO功能的程序,运行了一下,之后就再也DOWNLOAD不了了。

估计烧录的那个程序不小心成了“病毒”了,把下载的功能给锁住了。

STM32F4有ISP功能吗? 哪里有相关的介绍?

网友B:
是你下载到F407的程序问题,

修改Boot0和Boot1,从系统启动,擦除芯片之后,再修改Boot0和Boot1为用户Flash 启动。
之后下载STM32F4-DISCOVERY  的例程包试试,应该不会出现上面的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下载到F407的程序问题,

修改Boot0和Boot1,从系统启动,擦除芯片之后,再修改Boot0和Boot1为用户Flas ...

谢谢。搞定了,就是这原因。  看来以后配置端口得多加小心了。

网友C(2013-01-09):
你好,我都遇到你的问题,将jtag的口设置成io口,现在无法下载程序了。您可不可以教教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都遇到你的问题,将jtag的口设置成io口,现在无法下载程序了。您可不可以教教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

就是4楼的朋友说的方法:

修改Boot0和Boot1,从系统启动,擦除芯片之后,再修改Boot0和Boot1为用户Flash 启动。
之后下载STM32F4-DISCOVERY  的例程包试试,应该不会出现上面的情况了。

网友:
是将boot0 1 和boot1 0 ,之后怎样擦除芯片呢?我是新手,学了2天很多东西不太懂,能不能够详细点?,之后boot0 0 用户启动?

网友:
多谢啊,问题解决了。十分感谢

网友(2013-09-29):
楼主在么,我的stm32f4discovery 出现的问题是“Flash Timeout .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it again"。能帮忙解决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