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数组非常怪异的问题,大家要注意,否则搞死程序员

楼主(2012-10-23):
#include "reg51.h"
data unsigned char ss[2];
void www(void)
{
ss[34]=0;
}
void main (void)
{

        ss[244]=0;
        www();
        while(1)
        {

        }
}
上面的数组ss调用编译的时候不会报错也不会报警,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按道理数组超标应该要报错或者报警,目前还不没有找到原因,如果有请问是什么原因麻烦告知。

网友:
C  语言本来就不检查下标的,看看C语言标准。

网友:
呵呵,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
,好好看看C语言吧!

网友:
整成静态的试试

网友:
我去。。。
既然进来了,就回一帖吧。。。

网友:
注意下就是

网友:
“data unsigned char ss[2];
void www(void)
{
ss[34]=0;
}
”小心就好

网友:
呵呵,C语言本来就不检查下标,很多进口书里面在讲数组的时候都会强调这点。

网友:
标题有点惊天动地,程序员要被搞死没这么容易的

网友:
人家本来就不检查下标....

网友:
下次注意点

网友:
楼主孤陋寡闻,C中的数组和指针应用灵活的不得了。或许是你用法不对,怪不到编译器上啊,盗版编译器辛辛苦苦的工作人家都没说啥。

网友:
要注意哦

网友:
实在不好说什么,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
汗,C语言本来也不检查下标,楼主刚学C语言没几天吧。新人要不要这么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网友:
元芳,你怎么看?
大人,此事必有蹊跷。属下认为应该将该程序员押入天牢,仔细拷打,方能了解真相。

网友:
说实话,我看了才知道。

网友:
楼主发现了个大秘密

网友:
不说话了。

网友:
标题党啊。。。

网友:
个人觉得,标题是小题大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