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块PCB板上两个MCU用SPI通信的话,要加入校验吗?

楼主(2012-10-23):
同一块PCB板上两个MCU用SPI通信的话,要加入校验吗?
通信速率是2M, 板子只有5*5cm大小

网友:
好多因素 硬件 软件都有,如果硬件布局不好 软件处理不当,都容易出现问题,当然如果你是高手,不用校验和重发机制也可以,我现在做的SPI 2M 通讯都没有校验,因为从机不支持校验,主机做了重读机制,现在暂时还没发现问题。

楼主:
SPI只能用软件校校验吧,我想加校验和来校验,校验和不对再重读或使用上次正确的数据

楼主:
以前没想到过SPI要加校验,今天突然想到的